一直做上位机程序,公司需要,如何转入嵌入式开发啊?

楼主:
多年的上位机开发经验,
因公司业务需要,要转入嵌入式开发,
对C语言很熟悉,
不懂硬件,自己是软件专业毕业,
请问能够转入开发嵌入式软件吗?
要学习哪些东西,谢谢!

网友:
请各位老鸟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指点以下迷津,
现在压力好大啊!

网友:
新手学堂:嵌入式开发都需要学习什么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1094-1-4.html
软件道路:
  第一步:bootloader的编写,修改, 通过这步熟悉ARM硬件结构,学习ARM汇编语言,阅读ARM的芯片手册,感觉就是像操作51单片机一样操作ARM芯片.这一步最好的两个参考资料就是:芯片手册和bootloader源代码。
  第二步:系统移植, 驱动开发, 我只做过linux方向,所以也推荐学习嵌入式linux系统,作为标准体系,他开源而且可以获得大量学习资料.操作系统是整个计算机科学的核心,熟悉 kernel实属不易,kernel, 驱动开发的学习,没有什么捷径,只有多读代码,多写代码,熟悉系统API.. understanding linux kernel, linux device driver 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书,值得一看。
  第三步:应用程序的编写,各种GUI的移植,qt,minigui都被大量采用,两种思想都类似,熟悉一种就可以。
  软件道路中,驱动,系统应该是最深入的部分,不是短时间可以掌握的,需要有勇气和耐心。嵌入式开发,软硬结合,因为硬件条件比PC差很多,所以肯定会遇见不少问题,因此实践的勇气更加重要.有问题就解决问题,无数次的实验,也许是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网友:
做嵌入式底层是硬件与软件交汇的地方,短时间内很难转的,与你们公司老总商量一下吧,你做上层的,我做下层的吧。

网友:
其实你想做嵌入式开发,那么你可以先了解一下基本的硬件操作,先有大概的认识!
嵌入式软件开发也分驱动和应用开发,如果你不想深入了解硬件那么你可以从事应用层的开发工作,那样只要你熟悉c、了解驱动的使用就可以上手了.如写linux应用的有好多是软件出身的!最好还是了解点,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