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关合不上的原因及其查找

楼主:
本文选自iac商城http://www.iacmall.com/

高压开关合不上的原因有:电气回路故障和机械部分故障这两大原因。

 (1)电气回路故障:
  ①合闸保险熔断或接触不良。
  ②直流电压过低。
  ③操作把手,开关辅助接触不良或断线。
  ④
接触器合闸线圈动短路。
  ⑤用电动机合闸的虎关,合闸回路电阻断线或跳闸后未返回。

(2)机械部分故障:
  ①开关本体和
接触器卡住(如SN1-10导向管脱出,DW2-35提升销子过长等)。
  ②大轴串动或销子脱落。
  ③合闸托子因油泥过多而卡住。
  ④托架坡度大,不正或吃度小。
  ⑤三点过高,分闸销钩合不牢。
  ⑥机构卡住,未复归到预备合闸位置。
  ⑦合闸缓冲间隙小,合闸线圈铁芯超越行程小。

(3)查找方法:
  当电动合闸失灵时,应先判断是电气部分的原因还是机械部分的原因。如果
接触器不动作,则是控制回路故障;如果接触器动作,合闸铁芯不动,则是主合闸回路故障;如主合闸铁芯动作了,但出现卡颈或机构挂不牢脱落现象,一般是机械故障,这种情况有时也与电气部分有关。根据上述分析判断,逐步缩小范围,直至找出原因,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