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和430在有符号和无符号访问上的区别

楼主: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 先把程序分别给出来,我们使用的51单片机是AT89S52,430是msp430f149
51程序
#include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int i;
while(1)
{
  P1_0=1;
  for(i=0;i<32768;i++);
  P1_0=0;
  for(i=0;i<32768;i++);

}
}
当把32768换成32767时,问题出现了,他们的延时截然不同
但32768时,周期为2.62s
32767时,周期为600ms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相差并不大,但他们的延时相差确为倍数关系。
430程序如下

#include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2DIR=0XFF;
  unsigned int i;
  while(1)
  {
    P2OUT |= BIT7;
    for(i=0;i<32767;i++);
    P2OUT &= ~BIT7;
    for(i=0;i<32767;i++);

  }

}
32768和32767相差周期并不大 都是544ms,这个是正常的,
说明51在不同类型访问地址上速度有所不同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最大值的问题,就像8位的数值一样,可以从127跳到-128

网友:
430是16位单片机
51是8位  在处理数据上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如果定义的是无符号整形的话,在51里面差别不会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定义的是无符号整形的话,在51里面差别不会这么大

我用的事实说话哈 用示波器 玩玩整整的观察到的

网友:
我模拟仿真了一下,确是存在这样情况,
搞不懂啊

网友:
KEIL里面对数制认识有差别,你改成0x8000,看看

网友:
如果改成unsigned long int ,结果相差不大

网友:
找到一个答案,不知道你是否认可这个答案:
这是c的编译规则的问题。对于int型7FFF次是可直接执行的 因为不管你定义的是什么型,对于1个循环跳转次数来说都是0-255是单跳转 0-7fff是2个跳转嵌套,16位数的最高位是符号的。这里不管i是什么型 对于循环就是把i的值带入入口而已。

通常做软循环不建议用INT的变量因为太不好就算了 而且切效率低。用UCHAR的2个循环嵌套就可完成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