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恋爱<转>

楼主:
第一篇文章:警惕爱情的七个教条

  发自内心的感觉,是我们判断事物的唯一可靠的凭仗。
    然而,如果没有学会尊重并信任自己的感觉,我们就会容易信任一些貌似正确的信条。
    一旦我们过于依赖这些信条,它们就会成为僵硬的教条。
    并且,很多这些信条,本身就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
    爱情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而爱情也是最难把握的,这时的感觉似乎过于纷繁复杂,于是我们容易不信任自己的感觉,而去信赖一些教条,这是非常危险的。

      信念一旦成为教条,就会成为枷锁。

网友:
(一)一个人越爱我,会对我越好

这是关于爱情的最普遍的教条之一,也是危害性最大的教条。
    对于一个内心充满爱的人而言,这个信条正确。但对于一个心态充满恨的人而言,这个信条错误。
    之所以如此,是由我们的内在关系模式所决定的。

    假若一个人的“内在的父母”与“内在的小孩”的关系基本是和谐的,是相爱的。那么,这个人越爱你,就会对你越好。
    但假若一个人的“内在的父母”与“内在的小孩”的关系是病态的,是相互对立甚至仇恨的。那么,这个人越爱你,就会对你越糟糕。

    我们所有重要的外部关系,都是我们的内在关系模式投射的结果。并且,一个外部关系越重要,我们内在关系模式投射的程度就越厉害。所以,一个内心恨越多的人,他越爱一个人,他就越是那个人的地狱。
    几乎每天,我们都可以在新浪网的社会新闻中看到男人杀死自己的爱人的新闻,便是这个道理。

    又如,多数连环杀手选择的攻击对象是有共同点的,譬如一个连环杀手的受害者都是红上衣和长头发的女子。那么,可以说,这一类型的女子,便是这个连环杀手的梦中情人,是他所爱的对象。但他越爱她们,他就越想攻击她们,因为他的“内在的小孩”与“内在的妈妈”的关系充满暴力和仇恨。

    当然,多数人的内在关系模式中是既有爱又有恨,既有和谐的一面也有对立的一面。于是,多数人的爱情势必会爱恨交集。如果你渴望自己的爱情基本是温暖的、和谐的且最好还要有一个幸福美好的结果,那么,一个简单的前提条件是,你和爱人的内在关系模式都基本是温暖而和谐的。

    如果你渴望自己的爱情是轰轰烈烈的,爱到极致,恨也到极致。那么,这个渴望本身就说明,你的内心是分裂的,是冲突的,而你也势必会去寻找那种内心严重分裂的人。

    在自由恋爱时代,只要爱人不是你被迫选择的,那么爱情中的幸与不幸其实都是你主动选择的。

    所以,只要是自由恋爱,试着不谴责对方,试着从自己身上找答案,然后主动选择,并承担选择的责任。
    无论是谁,其内心一定是有分裂的一面的,并且这一面一定会在爱情中展示出来。你如此,爱人也如此。爱情既是两人美好一面的淋漓尽致的展示,也是两人分裂一面的淋漓尽致的展示。如果两人都乐意承担各自的责任,那么两人的内心都会得到很大的修复,爱情就起到了极大的治疗效果。

    我们一定要看到爱情的这一面,否则很容易会对爱情产生失望。
    最后,我再次强调,尽可能地远离内在关系模式很糟糕的人,除非这个人有自省的能力。

网友:
年龄越大,越懂得关爱

这句话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人们都是爱学习,爱自省的。

    然而,很可惜的是,相比之下,另一句俗话更准确——“江山易改,本性难易”。
    也就是说,一个懂得爱的人,会一直懂得爱;但一个不懂得爱的人,会一直不懂得爱。爱的能力,和年龄关系不大。

    如果用内在关系模式的概念来解释,就很容易理解了。懂得爱的人,即“内在的父母”与“内在的小孩”相爱的人。不懂得爱的人,即“内在的父母”与“内在的小孩”不相爱甚至相对立的人。

    恋爱,其实是将我们在童年与父母等家人形成的内在关系模式淋漓尽致地投射到成年后与爱人的外部关系上来。于是,童年与家人关系和谐的人,恋爱时的关系较容易达到和谐,童年与家人关系冲突太激烈的人,恋爱时的关系较容易产生冲突。

    这种投射是相当恒定的,与年龄关系不是很大。
    一个内心较和谐的人,会愿意自省。于是,对这样的人而言,他的确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懂得爱。
    然而,一个内心冲突太激烈的人,会拒绝自省。对他而言,他的年龄越增长,遭遇的爱的挫折越多,内心越自卑,越抵触反省,爱的能力反而可能越差。

网友:
对朋友越好,对我会更好

看过一些所谓恋爱手册,很多手册都提到,要看一个人,可以借鉴他与朋友或同事的关系。假若他与他们相处融洽,那么他就会与你相处融洽。

    我一度以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然而,了解了无数爱情故事后,我发现,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这一点的借鉴意义其实有限。
    因为,不管一个人看起来多么在乎他与朋友或同事的关系,这种关系所产生的情感深度,仍然远不如情侣关系。于是,一个人在处理与朋友和同事的这类关系时,可以较好地运用理性,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但是,在深度的情侣关系中,没有谁愿意控制自己。
    所以,我们常看到这样的现象:许多人对配偶和孩子冷漠,对外人亲热。

    这种现象看起来匪夷所思,但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对外人,他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在这种情感深度不强的关系中展示自己好的一面,但对亲人,他不愿意也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于是就展示了自己真实的一面。

    于是,一些内在关系模式很糟糕,但同时又特别有心计的人,会出现极其可怕的分裂:在外面简直像个圣人,在家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

    那么,该怎么办?该怎么去判断这个人?
    其实很简单,就根据你自己的感觉。如果这个人以前谈过恋爱,有过深度的亲密关系,试着去了解一下他在这个亲密关系中的真相。

    判断一个人内在关系模式的最好的办法是看他的亲密关系。如果这个人对外人很糟糕,但和亲人——尤其是配偶的关系平等而和谐,可以说,这个人的内心是比较健康的,他对外人的糟糕态度,可能是理性学习的结果,改起来比较容易。如果这个人对外人很好,但和亲人的关系充满冲突甚至仇恨,可以说,这个人的内心是比较有问题的,并且这一点改起来相当不容易。

PS:判断一个人内在关系模式的最好的办法是看他的亲密关系。——这句话非常重要。

网友:
他说我不行,那一定是他行

男权社会要求男人行,男权社会的女性也渴望男人很行。

    尽管,现代社会不再那么男权主义了,即便有些女性自己很行,不需要男人太行才能生存了,但“男人相对行,女人相对不行”这种观念仍然深藏在我们的潜意识深处,可以说是目前每一个主流文化的集体无意识。
    男人让女人相信自己行的方式有两种:一、展示自己的优点;二、否定女人的优点。
    假若一个男人的内在关系模式是“我行,你也行”,那么,他会倾向于使用第一种方式,而较少使用第二种方式。
    假若一个男人的内在关系模式是“我行,你不行”,那么,他会倾向于使用第二种方式,而较少使用第一种方式。
    假若一个男人的“我行,你不行”的程度非常严重,那么他会将第二种方式当作常态方式,频繁否定自己所爱的女人。

    有趣的是,在恋爱期间,很多女人因频繁被恋人否定而自信心受到很大打击后,她们的想法居然是“既然你总是说我不行,那你一定行了,既然如此,我就靠你了”。

    但最后,她们发现,这个男人会几十年如一日地否定自己,这时,她们有了愤怒,有了窒息感。并且,这个男人自己的能力也不怎么样,甚至很糟糕。

    女人有时也会频频使用否定恋人的方式,但她们即便使用,一开始也是比较隐蔽的。相比之下,男人似乎获得了否定女人的资格似的。甚至,一些女强人对我说,假若她们的自信没被男人严重摧毁,她们对恋人会缺乏感觉,会觉得他们不够她们依靠。

    所以,这也是一种双重奏。漫长的男权社会制造了这种集体无意识:女人就是不行,男人就是行。于是,在一个男人面前,如果女人产生不了“我不行”的感觉,似乎爱就难以产生。

    男人多少都懂得这一点。于是,男人普遍习惯于否定女人,也习惯伪装得很行。并且,自己内心越自卑,就越伪装得“我很行”。他越伪装,就越对所有会唤起他自卑的信心敏感,于是就越要打压自己所爱的女人的自信。
    然而,说“你不行”和“我行”并没有必然联系。男权社会,男人不得不“行”。

  PS:女人总是在研究男人。好像男人是天生的难题。:)
    其实在心理学上,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能量都是相互影响的。每个人都是“易染色体”。互相的投射与暗示构成了我们之间巨大的关系网络。

网友:
受过伤,会更懂得珍惜

很多男人发展新的感情时,常做的一件事是诉苦。他们将自己的以前的感情描绘得那么糟糕,将自己的前女友或前太太描绘得那么可怕,于是作为倾诉对象的女子的母性被触发了。

    并且,一些女子爱上这些男人时会想,他们既然受过伤了,那么会更懂得爱更懂得珍惜我了。
    有时,女人也会向男人诉苦,而一些男人的保护欲望也被激发了。

    然而,作为倾诉对象的人忘记了一点,倾诉者是自由恋爱,以前的恋人是他们的自由选择,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有至少一半的责任。
    我们常讲,人应该吃一堑长一智,但这只是愿望,事实是,具有这种宝贵素质的人总是少数,而多数人的人生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摔跤,而且摔跤的姿势都一模一样。

    所以,假若追求你的人,以前的感情生活是一团糟。那么,他和你的前景更大的可能性也是一团糟,而不是突然变得更好。
    除非这个人有这样一个素质:他在向你倾诉时,很少描黑对方,而主要是在反省自己的责任。不过,假若一个人具备这种素质,你会较少听见他诉苦。

    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和他以前的恋人迥然不同,似乎你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你与他,会和她与他是完全不同的。

    从你所扮演的角色看,从他所扮演的角色,似乎的确如此。但从整个关系的角度看,这次感情和上次感情,其实是一回事。

    一个女子,是女强人,她操心前夫的一切,而她的容貌、收入和其他一切外在条件也都比前夫好。但最后,这个“没良心的”还是离她而去。他宁愿过着流浪汉一般的生活,也不愿意再回到她身边过锦衣玉食的生活。
    这个女子大受打击,觉得自己很委屈,以前那么辛苦,但男人不买账。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于是,她改变了择偶标准,以前她倾向于选择柔弱的男子,那样才能激发她的保护欲望。现在,她想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强人。
    她身边的男强人不少,而她的条件也不错,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男强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对她而言,这看起来,事情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她操心一切。未来,她的伴侣操心一切。

    但是,从关系的整体上看,这仍然是一回事,以前的关系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以后的关系仍然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以前,她做控制者,她的前夫感觉到窒息,于是逃走了。未来,她做被控制者,就有机会去体会她的前夫所感受过的窒息感了,那时,她将和前夫一样产生逃跑的冲动。

    这种非此即彼的轮回,和简单重复的轮回,是一回事,都源自我们简单地将自己的内在关系模式投射到外部关系上来。
    譬如这个女子,她的问题首先源自,她的内在关系模式中的控制与被控制的程度太重了。于是,她的爱情中的控制与被控制的程度一样会太重。她有时以控制者自居,有时又以被控制者自居。但不管是做控制者,还是做被控制者,她都渴望自己的亲密关系,有一个人操纵一切,而另一个总是服从。这种关系势必会出问题,控制方势必会觉得累,而被控制方势必会感到窒息。

    假若她不改变自己的内在关系模式,那么她的爱情就会是一次又一次的轮回。
    许多人拒绝反省,拒绝改变自己,而只是梦想着找到一个“正确先生”或“正确女士”,但结果不过是在收获一次又一次的轮回而已。

网友:
有付出,一定会有回报

这种信念,放到事业上,基本成立,但放到感情上,基本不成立。因为我们常会看到这样的爱情:越付出,越没有回报。
    在一个征婚网站上,我看到一个女子动人的个人说明,意思是,她会付出百分百的爱,而且不计较男子怎么做。我相信她说的是真的,因为她的脸上都写着那种为了爱不顾一切的神情。

    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建议她不必这么百分百的付出,而且最好多少要计较一下男子对她的做法。
    她最好这么做,否则一定会陷入不幸。

    这种想法,看似非常伟大,但其实是一种很深的自恋。有这种想法的人,其实没有看到对方的真实存在,她是自顾自地付出。她的付出是她自己的需要,未必是恋人的需要。

    真爱是一定要看到对方的真实存在的,从而一定要看到对方的真实需要。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得理解对方,能够放下自己,站在对方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对方做考虑。
    然而,理解很难,而付出则相对容易多了,尤其是对于习惯了在自己原生家庭中付出的人,付出是他们的需要,是他们价值感的重要来源,是他们的强迫性习惯,想让他们不付出,反而成了难题。

    并且,在感情中一味付出且对恋人没有丝毫要求,这种做法有时还隐含着这样的信息——我既然已经做得这么完美,我是问心无愧了,那么我们的关系中再有什么问题,都不是我的责任,而是你的责任了。

    显然,这种信息中透露这样的含义:我是好人,而你是坏蛋。

    这是一味付出者的潜意识深处的信息,因为这一点,这种绝对的好人,势必会找一个明显的“坏蛋”。例如,一个女子找了个酒鬼,她痛不欲生,求他去做心理治疗,他成功地戒酒了。随后,他们莫名其妙地离婚了,而她随即又找了一个酒鬼男人,这样她就又可以玩这种归咎的游戏——“我做得这么好,而你这么糟糕,你还有什么好指责我?”

    所以,在爱情中习惯扮演绝对付出者的人,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究竟在追求什么。

  PS:“自恋”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话题。
    另外,在恋爱中一味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人,也许多半是在逃避一种叫做“内疚”的情绪,并且试图将这种情绪转嫁给对方哦。:)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网友:
貌似我又发了个 长篇 。。。。
看帖太有耐心了的后果 。。
;P ;P
先道个歉。。。

网友:
呵呵,LZ貌似很喜欢长篇哦。不过很经典,还不错,今天有幸有时间看完^_^

网友:
这个也算是常态总结吧。。
今天看了一本书,原本打算看一个小时的,结果看到下午,
脑子看得一片混乱。
太极端的东西还是挺容易影响人的。
看周围都不太真实了。
估计今天也没办法做什么有意义的事了 :L

网友:
呵呵,本人认为,极端的东西看完比较容易影响心情,应及时收住。。。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o 看上去很有道理啊。。。。。。

---------------------------------------------------
我的个人主页:http://www.2009ad.com

网友:
同意这个观点  有付出,一定会有回报
这种信念,放到事业上,基本成立,但放到感情上,基本不成立。
其他的太深奥了

网友:
好深奥啊  似乎有点道理

网友A:
发自内心的感觉,是我们判断事物的唯一可靠的凭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自内心的感觉,是我们判断事物的唯一可靠的凭仗。

看到这句话想到了王菲的《执迷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