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控制网卡芯片数据收发如何判断接到的是命令还是数据

楼主(2009-08-13):
FPGA控制网卡芯片数据收发如何判断接到的是命令还是数据
我在用FPGA控制网卡芯片做一个数据收发的东西,但是如何让FPGA开始发数据呢?也就是,FPGA接收到命令就开始发数,接收到数据就存储,可是如何区分接到的是命令还是数据呢?
数据
网卡
如何

网友A:
回复 楼主:
FPGA 应该有管教定义的,使用说明吧,你是自己设计FPGA吗?那也是自己定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的FPGA只和网卡芯片连接着,要通过管脚控制也只能是通过网卡芯片,只能从网卡过来的包里解包出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比如,网卡可以将命令和数据打成不一样的包,或者,从网上来的时候已经区分开了,只是我不知道啊。。

网友B(2011-12-02):
有nios ii
你可以用IP核做网卡芯片PHY的控制器,altera 有tripe speed ethernet ,在nios II 平台移植tcp ip 协议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