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低通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
我用AD8030运放做了下面这个低通滤波器,焊接好板后接上芯片,发现芯片很烫手。电源输入,电路焊接都没有问题,芯片引脚也接对了。我认为是电流输入过大。可是实在找不出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看看,帮我分析分析。
由于不懂直接发图片,只能做个下载给大家,麻烦了。绝对下载不用芯币

网友:
再请教一下高手是如何直接把图片发上论坛的

网友:
用截图软件截图,然后插入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上传附件,插入图片,大小约为500x500像素

网友:
原来是我的图片太大了,明白了,谢谢指教

网友:
如输出悬空,看不出电路有发烫的可能性,建议再仔细查查接线吧。
又,这个是双运放,会不会是另一半在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