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60的使用

楼主:
我正在用MAX260做可控滤波器,我直接给新买的芯片加电,用正负5V的电源上电,还将写控制端与正电源相接,用信号源直接给芯片加235k的时钟信号,可是刚一上电芯片就发热,热的非常厉害。我不知道刚买的芯片内部程序是怎么设置的,我没有对芯片进行编程,只是想看看芯片的基本工作状态,不知道这种做法对不对!

网友:
先看懂 芯片的规格书,再找问题

网友:
电赛的时候用的吗

网友:
MAX260与MAX262

我使用MAX260搭建的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上电时电源就掉电,而且电流很大,片子很热,但是吧MAX260的电路改成MAX262后就好使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max260

你好,我也在用max260和你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你能不能把你用过的的max260的资料给我发一下。332045423@qq.com.  麻烦您发我邮箱。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