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传不了图片了呢?

楼主:
回复别人帖子的时候,我怎么传不了图片了呢?是我这里的问题,还是论坛的原因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试jpg格式,大小约为500x500像素!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直接回复的话是不可以的,点最上面的回复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jpg的也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知道的啊,就是发帖旁边的回复啊,但是说是无效的图片,怎么回事呢?

网友:
图片格式不正确,你参考说明中的格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用的IE8 可以参考这个: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7713-1-2.html

网友:
恩,是的,我用的是IE8和360浏览器,根据这个改好之后可以上传了,谢谢soso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