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烧了

楼主:
今天的就在都弄的差不多的时候,由于一个误操作,忘记断电了,接信号线的时候把板子烧了!!!!!!!!!!

网友:
一定要记住,麻烦一点没有问题,电源一定要弄好。。。。。断电。。。。优先。。。。。

网友:
大哥,可以把你的经历写得详细些吗,我们好学习学习,你是在烧FLASH时突然间烧的吗

网友:
可能误把电源直接接到IO口了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以后可以考虑用这个做保密处理!试图解密就烧它....

网友:
看来以后要更加小心了,免得在出现相同的错误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宝贵啊,是要钱钱去换的,我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
电路设计的时候多做一些考虑,尽量避免误操作带来的损失。
最简单的,比如,电源防插反的设计。IO输入输出与外接用保护期间,转换芯片进行隔离。
这样即使出问题,带来的损失也不大。在相当程度上,DSP还是很皮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