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
这是一个恒流源输出的电路
大家分析下运放U3B起什么作用啊?还有电容c9,c11的作用

网友:
设U3A的输入端电压为Vi。
因U3A是1:1跟随器,U3B接成负反馈,5、6脚电压差趋于零,于是“IOUT-”的对地电压=U3A的输入电压,在“IOUT+”和“IOUT-”两端接上负载时,负载电流I=Vi/R18。
C9、R12、C11构成低通滤波器,滤除高频成分。

网友:
谢谢! 但三极管Q4,以及D4,D5在这又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Q4是电流驱动,否则光靠运放直接输出的电流是很小的。
D4是防止当接的是有源负载时电流倒灌。
D5估计是为感性负载设的,起续流作用,防止反压损坏器件。

网友:
仙猫果然分析得不错~~~~~~~~~~~~~

网友:
答得很详细,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