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上QQ,上不了网页怎么回事?

楼主:
这两天下班回去,只打得开QQ和PPS,一个网页也打不开,网络显示正常,请教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是等着它自己慢慢好呢,还是需要我做什么呢,已经连着快一个星期了,谢谢大家!

网友:
你重新驱动一下网卡试试。把原有的驱动卸载掉,然后重新驱动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浏览器要加加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浏览器要加加速。。。。。

怎么加速呢,下程序么,每次启动时都有一个加速的提示,好像之前下过相关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驱动问题,用别的机子也是这样

网友:
两个原因
一个是你的浏览器设置错误,DNS解析损坏了,你可以用360安全卫士修复一下
二个是你们那多台电脑上网,被电信或者网通封杀了,只能上QQ不能打开网页,常见的80端口被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厉害,的确用了个路由,可一直没事,怎么突然不行了呢。区域不一样,会不会政策也不一样呢,按什么分的呢。 有什么解决办法么,如果是后者的话。谢谢楼上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路由器的防网络尖兵功能打开,或者关掉SNMP端口

网友:
Melinda MM太不信任我了...居然不到网络通信版面问,在这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因为在论坛基本就是灌水,没转过别的版面~
重申一下,不是不信任richiefang的专业能力,但行业领域太多,又是个外行,实在不太清楚各位都是哪个领域的专家,不过水区是大家都来的,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聪明啊!

网友:
网络服务的原因,不是个人电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