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日光灯热潮已过?

楼主:
前面看了篇讨论的帖子,觉得很不错,所以转来大家参考讨论下:

 半导狂人 称号:高级工程师  积分: 806分 发帖: 2153帖 第1帖         2009-04-08 21:51

如题,前一段时间,即从2007年下半年一直到08年年底,将近一年半,LED日光灯出现了罕见的开发热潮,如今的开发热潮已经过去,慢慢冷去,光打样不量产的时间已经过去,现在连样都不打用打了.实践证明,LED日光灯行业是过于夸大和吹水的....实际并没有需求在支撑,就如现在买房热潮已过一样.
     再过一段时间,原来那些冒然进入LED日光灯开发行业的人都会慢慢退出,以后可能就剩下一些有实力的厂家在继续撑了.

回复第1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xwhsnz 称号:学徒  积分: 12分 发帖: 4帖 第2帖         2009-04-09 08:49

有你一樣的感覺,現在領導都不怎么重視了...

不過電源問題也是LED燈管受阻的原因之一..

回复第2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shangbo2009 称号:学徒  积分: 19分 发帖: 25帖 第50帖         2009-08-02 22:13八

你好,打扰了.
大功率LED导热材料,导热率在300-450间,比纯铝以及纯铜性能更加优异,常用厚度在0.2-0.5左右,其他厚度请咨询.性能优异,价格优异,深受业界朋友钟爱.该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以及军用产品,现在也广泛应用于电源,电视机,电脑,服务器等产品.
特点:

1,导热性能十分优异

2,使用比传统材料更加方便

规格:

型号        导热率    厚度

Botech23 420w/mk 0.26mm
Botech53 350w/mk 0.56mm
其他多种型号另请咨询

可按照图纸要求进行成形加工

深圳市尚博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工程师
吴坤  150 1383 1172
wukun2008@21cn.com

回复第50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老柯 称号:学徒  积分: 20分 发帖: 4帖 第3帖         2009-04-09 09:53

有道理,我个人认为,LED日光灯真正要想发展,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而不应该拘泥于日光灯管的外形,
LED日光灯开发成普通的荧光灯外形,出发点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既不符合LED的散热要求,安装又不方便,也许当初是考虑用这个直接更换已经在用的部分荧光灯.
既然LED照明是一个新兴的事物,就应该按照LED的特点来开发出适合LED自身要求的外形,既要有利于散热,又要便于安装.完全没有必要弄成荧光支架灯的外观,看到这些外观的LED灯管.

回复第3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ledchina 称号:学徒  积分: 33分 发帖: 22帖 第4帖         2009-04-09 10:39

狂人:您说的是不是电源的问题,阻碍了他的发展? 现在用cob做的怎么样?
怎么能过打高压是不是日光灯存在的问题. 就我所知道,市场还是直插的占主流.
这种方式是迟早要淘汰的,,随着技术的发展,散热,光衰的问题都好解决.
一根20瓦1800lm的日光灯卖到200左右的时间也很快了.解决安规的问题,还要大家一起努力.想听听狂人的高见.

回复第4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半导狂人 称号:高级工程师  积分: 806分 发帖: 2153帖 第5帖         2009-04-09 11:09

20瓦卖200块钱?现在我就能做到,达到1800LM.前提是有量,但是现在市场根本不接受,不要说200块,一百块都不接受,真正的照明市场只能接受五十元的.离的还很远,我觉得LED日光灯的方向没错,只是太多的人现在言之过早,言过其实,LED日光灯还是在开发中,真正量产的人并不多.LED日光灯是有前景的,只是不是现在.
    我觉得LED日光灯的技术,还有一些未突破的地方,但小量使用是绝对可以的,在性能方面,做的好的产品的确已经超过了普通日光灯,但价格却高出很多,目前不能大量生产,主要原因还是价格.价格下降,日光灯的量会慢慢上来,但这时间不是象很多人说的,一两年,估计应该是三五年.因为一般消费者,其思想变化是很慢的,不可能象我们专业做这个的人,能那么快更新思想,你只要到中国内地看一下,尽管荧光灯已经很便宜了,但老百姓还是用白炽灯,事实上,用荧光灯省下的电费能更省钱一些,但他们总认为白炽灯省钱,这是思想问题,一般消费者改变思想,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
    以后LED日光灯的主流光源,仍将是5MM的低光衰草帽灯,不会是贴片.其实灯具的寿命能做到8000或一万小时已经足够,再多也是浪费,产品是需要更新的,所以说草帽LED足够担当.而贴片什么的,成本太高,人都是短视的,很多人宁愿花五十元买一件产品用两年,却不愿花一百元买一件产品用五年.

回复第5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ledchina 称号:学徒  积分: 33分 发帖: 22帖 第6帖         2009-04-09 11:08

狂人,,你回帖好快,,爽..价格到50元,是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如果20瓦卖到150元左右,市场还是有一个飞跃发展的..qq;478205621
期待与您交流..

回复第6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半导狂人 称号:高级工程师  积分: 806分 发帖: 2153帖 第7帖         2009-04-09 11:11

卖到150元,也发展不起来,你信不信?不下一百元,想发展没门,下了一百元,可能会看到真正的起量,现在感觉不到太多的变化.做到一百五十元,一年后有实力,有量的厂家肯定是能行了.一般没实力的厂家做不了.

回复第7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网友:
ledchina 称号:学徒  积分: 33分 发帖: 22帖 第8帖         2009-04-09 11:15

如果到了150元,,很多工厂,或用量大的单位是会尝试的..毕竟省电么..

回复第8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半导狂人 称号:高级工程师  积分: 806分 发帖: 2153帖 第9帖         2009-04-09 11:17

下了一百元,会有个人消费者去尝试,只有那个时候,市场才有本质的突破,不然都是量变,没有办法达到质变的效果.

回复第9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ledchina 称号:学徒  积分: 33分 发帖: 22帖 第10帖         2009-04-09 11:48

看样子狂人对日光灯是很悲观了..不过市场有高有低,,有人喜欢吃1万元一餐的鱼翅.有人吃5元的快餐...我要把日光灯20瓦,1900lm灯的价格降到150元左右,,和你一样也有点狂..

回复第10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半导狂人 称号:高级工程师  积分: 806分 发帖: 2153帖 第11帖         2009-04-09 22:40

吃一万块一顿的人只有一个,吃五块钱一顿的人却有一亿.你做的那些东西不可能卖给一个人.我不是悲观,是现实.如果让你买LED日光灯去消费,你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买几条的,你会愿意吗?自己都不愿干的事,你又怎么能强加逻辑的去想,别人就会办那样的傻事?

回复第11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cuke 称号:工程师  积分: 641分 发帖: 310帖 第12帖         2009-04-09 22:48

同意这个观点

回复第12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boy0608 称号:高级工程师  积分: 902分 发帖: 953帖 第13帖         2009-04-10 10:24

真实,有效,支持.

回复第13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ghnlovewb 称号:学徒  积分: 2分 发帖: 17帖 第31帖         2009-04-27 08:34

难道大家到现在还认为 这玩意可以进入民用市场吗???
   几年内是不可能的!!成本太高 狂人的话是对的 但想法还不够成熟~~

回复第31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guotinglan 称号:学徒  积分: 21分 发帖: 9帖 第15帖         2009-04-11 00:24

很同意你的这个观点~~

回复第15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ghnlovewb 称号:学徒  积分: 2分 发帖: 17帖 第30帖         2009-04-27 08:31

钦佩狂人的技术水平,但是不敢恭维狂人的营销头脑
    我们只是做技术的,真正的这灯 盖怎么卖,卖给谁,我们是要操心
但是决定权不在我们手里
   我就跟我老板提议过,民用市场现在想进去的话就是死路一条,但是如果你有足够的关系链,你其实有很多地方还是可以选的:比如大型夜总会这种用灯用电的大户、超市、商场.随便一个地方的需求都在5K以上~~~
   卖东西不一定是靠价钱、靠品质的,现在社会关系是第一位的~~~

回复第30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半导狂人 称号:高级工程师  积分: 806分 发帖: 2153帖 第32帖         2009-04-29 10:15

卖东西靠社会关系,或许这对有些人行的通,但对很多人根本行不通.
有很多人做LED路灯,马失前蹄的,就说明这个问题,关系投入不一定有回报.请政府官员吃喝,到最后政府订单却下不来,这种人很多,我至少碰见几个人,关系是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任何时候都管用,一件产品,最终的销售还是由其性价比决定的,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民用LED照明产品现在已经抬头,大家不忘记,现在买新房的人很多,一套房子随便都至少几十万,再买点节能灯具也是正常的,也会有少数尝新的人会消费,这个市场会慢慢起来.民用照明才是主流.

回复第32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pacay 称号:学徒  积分: 36分 发帖: 39帖 第37帖         2009-06-12 21:50

有道理,让广大消费者接受才能有市场,但现在主要问题还是价格问题

回复第37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h168 称号:助理工程师  积分: 293分 发帖: 48帖 第34帖         2009-06-12 16:42

简直是真理,已达到哲学的高度了!

回复第34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电子盲 称号:学徒  积分: 39分 发帖: 23帖 第27帖         2009-04-13 16:36

“LED日光灯真正要想发展,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而不应该拘泥于日光灯管的外形”

不错,很有见解,我也深有同感.
目前LED在灯具方面的应用严重受传统灯具形状的影响,应当改革创新,拓展应用空间.但是要想打破传统个人感觉很难,原因很多方面......

回复第27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joanny 称号:助理工程师  积分: 228分 发帖: 410帖 第29帖         2009-04-25 20:42

“LED日光灯真正要想发展,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而不应该拘泥于日光灯管的外形”
06年就有人在做流明大功率的格珊灯,现在还是老样子.销售与设计的人脱节才是大问题

回复第29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祖韩 称号:助理工程师  积分: 291分 发帖: 72帖 第14帖         2009-04-10 23:19

同意狂人的看法,以前老外追新鲜,买点样品用一段时间后发现基本是垃圾,不环保反而成堆坏品在那里污染环境.再加上金融危机,在现实中选择观望,于是单就少了.国人被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快压断脊梁,没有闲钱玩这混蛋玩意.偶尔有闲阶级买几个玩玩,却发现产品比自己人品还烂.于是.....

回复第14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huayuguo 称号:学徒  积分: 34分 发帖: 25帖 第16帖         2009-04-11 08:45

同意 狂人 又不同意狂人. 现在能源问题困饶全球,制约LED发展和制约太阳能电池发展的是一个道理.   目前都处于技术瓶颈期,LED主要问题还是光效和热问题,LED光效在张10%热问题在将10%或者.....目前是这个样子,或许某天夜你忽忽大睡,那时不知道是哪个疯子,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二天满世界都沸腾.

回复第16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szevwell 称号:总工程师  积分: 1105分 发帖: 3513帖 第17帖         2009-04-12 21:32

是吗?我不这样认为啊!我认为量在成长啊!

这里改一下,我的出货量在成长.

回复第17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半导狂人 称号:高级工程师  积分: 806分 发帖: 2153帖 第18帖         2009-04-11 12:23

以上两位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从事LED日光灯的人,百分之九十都不够职业水准.很多人都是基本的电路理论一点不懂,甚至连电源线都不会接的人去做,这样的人,免强做出来产品,他能做好吗.现在LED照明行业人员普遍从业素质特别低,这是事实.很多人只是听别人吹两句,看一下新闻报道,就匆匆进入此行业,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大家所做的不过就是一些重复的工作,没有任何创新和技术在里面.就象搞LED日光灯,很多人就是买来灯壳电源,连灯板都是抄别人的,然后组装一下,不是一个人在做,是你抄我的,我抄他的,他他人再抄他的,搞来搞去,都是一个样,大家却都热衷于做这些简单而重复的事,最后全部冷下来这是必然,因为是盲目乱搞.
    LED日光灯以后会起来,这当然是事实,但首先第一点,能在这行业赚钱的人,只不过是少数有实力的厂家,现阶断的90%都要淘汰掉.第二,起来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两年时间内,至少要三年时间后.

回复第18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半导狂人 称号:高级工程师  积分: 806分 发帖: 2153帖 第19帖         2009-04-11 12:28

上次有一个傻蛋,做LED灯泡的,他用我的电源,34MA恒流点两串,说后来发现很多是一串开路,另一串亮着 ,那傻蛋非说电源的问题,还说拿到某个国家权威机构检测过,证明是电源的问题,不是LED的问题.现在做LED照明产品的,这种人特别多,可能会有一半,就这样的人搞LED照明,能不把产品做烂?市场能不冷下来?

网友:
szevwell 称号:总工程师  积分: 1105分 发帖: 3513帖 第23帖         2009-04-12 21:02

哦!我理解错了,慢慢的进入成熟期了.

回复第23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szevwell 称号:总工程师  积分: 1105分 发帖: 3513帖 第25帖         2009-04-12 21:29

草帽灯的时代过了,铝基板加贴片的时代来了(这个还是能看到点状),后面应是铝基板邦定或是陶瓷基板帮定.我要有钱,就搞陶瓷基板的.我们新的LED日光灯内置电源,保用3万小时到5万小时不是问题,只是价格高一些.

回复第25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kin1945 称号:工程师  积分: 762分 发帖: 671帖 第35帖         2009-06-12 18:47

楼上的说得对,同意你的观点!
1、前阶段据说是由于胶水问题引起草帽管的光衰很快,而那时期老外又从我国进了不少草帽管日光灯管的样品,由此暴露出的日光灯管光衰问题,已在老外脑海里深深打上了烙印:中国的草帽管日光灯管是垃圾货!我公司接触的老外就是这样对我们说,一听是草帽管做的产品都摇头,任你再解释,人家就是听不进去了.我公司生产草帽管,最早时用的胶水才几元钱一公斤,而现在用的是几百元钱一斤.单听这就觉得在提高草帽管的质量上公司是化了本啦.用这种光衰小的草帽管做出的日光灯管是不错,在照度上要比贴片的还高.目前还在做整灯的光衰测试.但是即使光衰很小,也可能不会作为今后的拳头产品,主要问题是老外说的垃圾货,没有订单是不可能大批量生产的.
2、关于草帽管的光衰原因有多种多样的说法,例如,你说是胶水问题,但是为什么共晶结构的照样有光衰呢?有人说在高温下,荧光粉会有光衰,而有人说荧光粉本身就是在一千多度下烧出来的,怎么会怕高温呢,就象是孙侯子进过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七味真火炼过,什么火都不怕了,因此荧光粉是不会衰减的;有人提出来那透明的树脂粒在长期高温下也会影响透光率的.众说纷纭.总之草帽管在用在照明上是难逃一劫了.这与贴片LED来比显如是处于劣势.
3、尺寸相同的LED芯片,由于封装形式不同,或成为草帽管,或成为贴片.但是内部芯片的尺寸是相同的.那么用过这两种LED做灯具的人都知道,在同样的驱动电流下,草帽管摸上去是没多少温度的,而贴片的贴在铝基板上,铝基板又装在散热器上,用手摸上去,散热器还是有点温度的.这就是说,草帽管内芯片发光后产生的热度完全散不出来.我觉得这就是草帽管光衰的主要原因,这是封装本身的结构所引起的缺陷,是天生的.只有改变封装形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是价格因素在指使人们疯狂地用草帽管.目前很透明的价格是草帽管卖0.26元/只,而贴片要卖0.6元/片,显见从成本考虑,买一片贴片的可以买两只草帽管.中国这事还见得少吗?为了追求利润,温州的低压电器、温州的鞋曾经是被全国老百姓称为垃圾货.现在没想到草帽管灯管的垃圾货名声已飞到国外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脸红.其实贴片LED的价格是要看发展的,因为没量,因此价就高,据供应商透露,如果量到达1KK时(一百万片),价格就能降一半,也就是0.3元/片,我算了一下,若做LED日光灯,也就是生产4000多支的日光灯管的用量.其实这个产量是不算惊人的.大订单来时,几千支灯管不算多的啊!用贴片带来的好处是可以大规模的自动化生产,这对产品质量稳定是有很大好处的.随之生产成本也会下降.
5、狂人有些观点很实在,但必竟是眼光看得不算远.整个LED照明还刚刚开始.我们正处在一个用LED新光源去更换钨丝灯泡、荧光灯……等老光源的一个更新换代时代.这是一个很长的时代,就这两年的发展、起伏对整个历史时期来说算个什么啊?路还长着呢!商机大把的有!要认清大方向,不断改进自己的产品.记得前两年对LED路灯的发展也吵得很利害吧,如今,你吵你的,我干我的,LED在全国各地都遍地开花了,即使如此仍处在试用阶段.想一想这事过了几年了?坚持干的人,不断改进技术,拿到了订单,企业发展了.打退堂鼓的人,现在可能什么都没捞到说不定还赔了本.

回复第35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wujia7538438 称号:学徒  积分: 34分 发帖: 48帖 第53帖         2009-08-03 13:15五

现在就祈祷政府政策的倾斜吧!!上帝保佑!!

回复第53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hgl65 称号:技工  积分: 81分 发帖: 69帖 第24帖         2009-04-12 21:24

得顶,支持

回复第24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jananle 称号:技师  积分: 123分 发帖: 100帖 第20帖         2009-04-11 12:57

十几倍的普通日光灯的价格,在中国的国情下是根本行不通的!

回复第20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chejun980927 称号:学徒  积分: 43分 发帖: 33帖 第21帖         2009-04-12 13:39

看完以上的讨论,我这真是受益匪浅啊.我们正打算做LED日光灯,看来还要多多考虑啊.

回复第21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szevwell 称号:总工程师  积分: 1105分 发帖: 3513帖 第22帖         2009-04-12 20:47

想搞就要搞好的,给客人保证长寿命才是硬道理.做这个东西,不能保证3万到5万小时寿命,那最好不要做了.

回复第22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半导狂人 称号:高级工程师  积分: 806分 发帖: 2153帖 第26帖         2009-04-13 11:43

随着LED光源价格的下降,中低端产品也要出来了,草帽灯光衰处理的好,可以做到一万小时以上.一般用三四年可以了,产品是需要更新换代,淘汰的,一个灯具用十年以上就失去了商业价值.

回复第26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ledchina 称号:学徒  积分: 33分 发帖: 22帖 第28帖         2009-04-16 18:49

有图有真相!上图是硬道理!

回复第28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qing-whq 称号:学徒  积分: 45分 发帖: 43帖 第33帖         2009-04-29 11:16

很同意你的这个观点!!!

回复第33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led照明方案 称号:学徒  积分: 26分 发帖: 28帖 第36帖         2009-06-12 19:16

呵呵,是才刚刚开始吧!

回复第36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半导狂人 称号:高级工程师  积分: 806分 发帖: 2153帖 第38帖         2009-06-13 21:14

LED日光灯慢慢冷却下来,大家该要理性化的对待这个行业了.西安天诚:www.tangtianyitc.cn

回复第38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半导狂人 称号:高级工程师  积分: 806分 发帖: 2153帖 第39帖         2009-06-30 11:44

顶吧

回复第39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人生若如初见 称号:学徒  积分: 14分 发帖: 5帖 第40帖         2009-07-28 10:29

顶上去吧
这个行业要发展最少要三年至五年
这些想公司死的差不多了
那些国际老大就会动手
大赚特赚

回复第40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半导狂人 称号:高级工程师  积分: 806分 发帖: 2153帖 第41帖         2009-07-28 10:39

现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在日光灯行业里大赚特赚,能赚点就算好的了.大部分人是投入.

回复第41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半导狂人 称号:高级工程师  积分: 806分 发帖: 2153帖 第42帖         2009-07-28 10:43

前段时间跟一个做日光灯的大佬探讨过几句话,我把这个事实告诉大家.现在讲那个日光灯铝基散热,其实根本不实用,实用的还是PCB加PC的方式,使用的最多.事实证明,用传统的草帽加PCB,可以做到一万小时,已经够了.实用价值够了.

回复第42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szevwell 称号:总工程师  积分: 1105分 发帖: 3513帖 第43帖         2009-07-28 13:37

做日光灯的量,越来越大!

回复第43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luojinming1984 称号:技工  积分: 86分 发帖: 114帖 第44帖         2009-07-29 14:36

SANKEN(三垦) LC5200系列,输入电压30-450V.输出电流0.5A/1A两种.带无极调光.可以不加电解电容.寿命更长,成本更低.
Cell phone: 13798524546  QQ:260031833  MSN:luojinming19840403@163.com Email: jm.luo@szherms.com  HP: www.szherms.com

回复第44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半导狂人 称号:高级工程师  积分: 806分 发帖: 2153帖 第45帖         2009-07-29 20:30

日光灯现阶断还是不行.因为很明显,做日光灯的人.实用主义的并不多,很多都在热炒一些无聊的概念.所以现在还是表面热,实际没有量.

回复第45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szjsgd 称号:学徒  积分: 7分 发帖: 8帖 第55帖         [前天 01:24]三

你这个观念是在误导大众对产品的认识.你说的普通FR-4+PC管,早已经成为淘汰品或者是低档下三滥的东西,估计去骗下农民还可以,绝对不能卖到城市里.我们大家都知道,LED最怕热.我们就引起LED光衰的其他因素暂时不考虑,热量散出来了,起码解决了因为热而引起的光衰问题,热散出来了,产品寿命自然相对会大大延长.既然你承诺过客户说你的产品可以达到5万小时,那就要尽量去靠拢,不要老是自己骗自己.始终记得一点,越是好的产品,始终会有竞争力和巨大的潜在市场.
    虽然我们都很痛恨日本人,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还是会更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他的汽车,相机,笔记本电脑而不去去支持国货?国人产品的质量,需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而不是所谓的"我就够用一万小时OK了"或者"再不坏,领导没有钱可以赚了",这纯粹是忽悠之词,根本拿不出台面的话题.应该从潮流发展的趋势去看待,发展才是硬道理.

回复第55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半导狂人 称号:高级工程师  积分: 806分 发帖: 2153帖 第57帖         [昨天 22:14]一

我就说我做的产品一万小时,不行吗?记得原来有人说过,一台电视机的寿命就做五年,不做十年,否则没能更新,这话还是老外讲的.若要用铝散热.则非要用贴片不可,你可看下现在贴片的LED日光灯量产的多吗.很多做LED日光灯的厂家都说,现在还是用草帽,贴片的打打样还行.价格!价格是硬道理.就算你用了贴片,你的灯就算能用五万小时,你也很难找到一个能用五万小时的电源.按照现在做的LED日光灯电源,其有效寿命只能保证一万小时,因为现在LED日光灯电源全部都是使用电解的.即然你的电源只能保证一万小时寿命,你又说你的灯管五万小时,这才是真忽悠.

回复第57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雪山无痕 称号:总工程师  积分: 1541分 发帖: 3037帖 第46帖         2009-07-31 22:53

想法有过考证吗?

回复第46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半导狂人 称号:高级工程师  积分: 806分 发帖: 2153帖 第47帖         2009-07-31 23:08

你做过LED日光灯吗?

回复第47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雪山无痕 称号:总工程师  积分: 1541分 发帖: 3037帖 第48帖         2009-07-31 23:10十

有什么关系呢?都是灯,市场不明朗,但也不至于很保守.

回复第48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半导狂人 称号:高级工程师  积分: 806分 发帖: 2153帖 第49帖         2009-08-01 01:34九

你自己尝试的做一下,就知道了.或从事其相关的一些东西,就明白了.

回复第49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wenture 称号:学徒  积分: 25分 发帖: 8帖 第51帖         2009-08-02 23:49七

关注中..

回复第51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人生若如初见 称号:学徒  积分: 14分 发帖: 5帖 第52帖         2009-08-03 12:14六

再顶一贴,对行业动向,关注中~~~~

回复第52帖  编辑 好评(0) 差评(0) 举报

左明 称号:总工程师  积分: 1466分 发帖: 2339帖 第54帖         2009-08-05 07:56四

MR16LED照明系列化产品,很多老板为了省钱,大多采用铝基板来固定LED和散热绝缘,这也是很多产品除了电源出故障外,还有大部分是LED芯片衰老得太快造成不良,芯片衰退主要还是的基板散热不良造成热设计不理想,铝基板的导热系数:2-3W/M.K不等,热阻:0.8以上,现市场真正做好散热这块产品用高导热陶瓷基板来解决散热和绝缘问题,陶瓷基板的导热系数:25W/M.K,热阻:小于0.3,绝缘耐压:12KV以上,采用此设计方案现为中高档产品有效保证品质重要一关.

网友:
快半年了,大家认为现金趋势如何呢?
个人感觉那个狂人兄弟确实说话满狂的,包括他的一些回帖,但是都在理,

网友:
成本问题永远是一个大问题,很多东西不能有效的民用就是一个成本问题。我们公司曾经就有想法做LED日光灯,做了一份市场调查后发现这个产品5年后可能有市场,现在进入言之过早。好东西未必马上有好市场,也讲究一个时机。

网友:
有道理,成本与市场永远是个大问题~~~~~~~~~

网友:
各位大侠好,

我是做结构设计出身的,现在负责一个美国客户的项目,我们的方案是采用导光板(在激光雕刻亚克力板两侧加led),打了几个样品客户也是满意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led的寿命。客户的要求是至少工作1年 (9000小时) ,理想寿命是2年,都是连续工作。

因为我们的结构要求亚克力厚度是5mm ,接触了几个做导光板的供应商,感觉他们说的也个各不一样。样品有贴片led的,也有草帽灯的。

今天拜访了一个供应商(上海边光)直接说不可能达到这个要求,他的说法是贴片的寿命是2000~3000 h 光衰20%, 而草帽灯的寿命是 3000~4000 h

各位给分析分析。。或者有合适的led供应我可以直接从你们那里采购。。现在我是糊里糊涂,拜谢!

网友:
只有自己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