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LDO输入电压范围~~~

楼主:
我采用如下图所示的LDO原理图,其中Vref采用10V稳压管,R1=1.8K,R2=1K,调整管采用MJL1302 PNP管。当输入电压<45V时,电压能很好工作,Vo稳定在27.9—28V,但当Vi>45V,输出就会变成0(是由于当Vi>45V,运放V+45V时,电路也能稳压~~~先谢了~

网友:
从电路原理看,Vi>45V并不碍什么事,莫不是运放电源电压超出规定范围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运放工作电压手册上写的最多是36V,但我用45V电源工作时其也能正常工作~~~
帮忙推荐个工作电压可以达到80V左右的运放,最后是常用的、便宜点的~谢谢~
还有会不会是随着Vi的增大,Vo也增大,最后导致运放V+>V-而出现以上问题?

网友:
运放耐高压和便宜是鱼和熊掌的关系

倒是觅到一个算是较便宜的,入手渠道就不管了:OPA445,最高±45V电源电压。

不过,输入范围无限扩大恐怕不是个办法,线性降压要考虑调整管上的功耗问题,弄不好就做成电热炉了。如果输出电压不高,不妨考虑先用一级DC/DC变换把如入电压降下来再做稳压处理。

网友:
我要做的是耐过压浪涌电路,正常情况下调整管上压降不大,功耗不会很大,高电压输入脉冲输入,要求脉冲输入高压时其也能正常输出28V。所以不能先用DC/DC变化做降压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必要寻找高耐压的运放吧?把运放的供电用稳压电路稳住不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但是调整管的基极,即运放的输出端要随输入电压的增高而增高,所以运放输出电压也要足够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调整管的基极,即运放的输出端要随输入电压的增高而增高,所以运放输出电压也要足够高啊~

只要不要求大范围控制,运放输出电压无需很高,串个稳压提上去就行了。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串个电阻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电路要求控制范围有点大,在28V-80V~~~
我都想换电路了。用以下两个电路应该可以实现吧吧~~~

网友:
10楼下图的运放仍需耐高压电源,运放不好找。
上图可以,稳压性能稍差些。调整管T1的b-e间最好并上一电阻,否则轻微负载时可能会由于Iceo而关不死。

网友:
另外,9楼的接法其实也可以作大范围扩展控制。

网友:
这样应该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9楼电路图连接的话,在输入较低电压时,调整管两端压差比较大~~~

网友:
在线性降压的前提下,无论哪个方案,调整管两端的压差都一样。

13楼图也是可行的,不过跟8、9楼一样,电源须经过降压后给运放供电,稍麻烦一点。
如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还是最古典的10楼上图最为简洁。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图应该是运放的正负反过来吧~~~但是反过来的话会倒是输入较低电压时,运放运放V+>>v-,运放输出很大~~~导致Ib1很大~~~如果用稳压源供电的话,会自动跳到恒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