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与lm324输出问题?帮忙看一下!!

楼主:
电路如图!!我用的单电源供电,lm324没用的管脚是悬空的!不知道有没影响。问题是输出最大只有1.6V,而我的程序结果应该是0到5v 就算不能满量程也该在5V附近吧!!大侠们 帮忙看下吧!!谢了!!dac0832是与单片机相连的AT89S52!!!

19 点 07 分 28

网友:
请再确认下DAC的数据手册,这个电路里VREF给正电压的话,恐怕VOUT该出负电压吧?
另外,即使前面接对了,LM324输出不是rail-to-rail型的,5V供电时输出怕是连4V都达不到。

网友:
是的是输出的付电压!!后来我又换了双电源供电 接+12V和-12V给LM324  但输出仍最多只有-1.6V!!!搞懵了!!

网友:
线接错或器件坏也未可知,量一下运放的2、3脚电位,都应为零才对。
另外还有一种不太可能的“可能性”:1.6V莫不是用直流表看出来的交流值吧?:o

网友:
不太可能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网友:
你加个上拉可以了

网友:
w dian she shang yong guo

网友:
数据手册里有这张图,应该能算出来吧

网友:
这个电路....

我不知道怎么说了

网友:
DAC0832,电流型DA OUT, LM324这个东东,也太那个了吧,运放要选RAIL-RAIL的,用电压型的,就不要运放了.

网友:
我可以告诉一下LZ,你这个电路是残废的,设计上的错误,LM324起码要双电源供电.

网友:
建议最好用OP07 :o :D

网友:
楼主,你最后解决这问题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我的毕业设计,急需指导,楼主现身吧,......

网友:
楼主的这个电路也是错,看来都不知是从哪儿抄的……

网友:
楼主 我的电路图和你一样   当DAC0832 电源和Vref都接5V电压时候, 运放输出最大电压是3.6V,然后我把DAC0832的电源电压加到12V ,运放输出电压最大就是%V左右了 ,  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