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高手

楼主:
请问在大赛中搞软件的人应怎样针对性的准备

网友:
我个人认为你写软件首先如果 你用到显示了,你应该把液晶的驱动先准备好,接口留好!相似其它能用到的基本驱动都准备好,等到比赛的时候以前用到的都准备好了,在有限的时间里可以写没用到过的,那么可以写逻辑了!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