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
在测运放的失调电流时,接下面的电路很稳定,但是此时在第一个运放的同相或反相端接根导线就自激了,不懂。。。。求救

网友:
补充

我是说从第一个运放同相或反相端接根导线悬空就自激了,哎呀,没道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反向输入端的电阻是不是太大了?只要有一个微弱的感应信号或者一个杂散电容就会造成放大器异常!!

网友:
对自己不满是任何真正有才能的人的根本特征之一。 契诃夫
这句很好。。。
看来。。。你的两个 输入端都有个兆欧 大阻,为何没有 高频旁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