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51单片机和ADC0832或者和AD7520控制电阻值

楼主:
请问如何用51单片机和ADC0832或者和AD7520控制电阻值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各位大侠帮我讲讲程控放大器是如何用单片机控制反馈电阻的也行,真是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指的应该是自动控制增益技术(AGC:Auto Gain Control)。
AGC技术是指:单片机根据第一次采集(或开始一定时间内采集)的信号数据大小(这里会用上A/D转换器件),判断其信号所在区间范围,然后以一定的的算法得到使测量精度最高的放大倍数(这里的算法是指考虑信号幅值、测试的满量程值、A/D转换精度等),再控制数字电位器(数字电位器的控制方式,根据厂家的DataSheet说明进行,例如双向串行接口I2C),而此数字电位器正好设计为电路增益控制的反馈电阻,从而达到AGC目的。
注意:数字电位器有一定的响应时间(大约在数十毫秒),因此增益的调节是有一定延时的,在应用设计中需要注意。

网友:
我在一本书上看见可以用DAC0832作程控放大器,其中就把DAC0832作为反馈电阻来看,讲的不是很详细,所以不太明白
我想问一下可不可以把这种方法用在别的地方,比如我需要一个滑动变阻器,但是我想用单片机来控制阻值,是不是可以直接就用DAC0832来作为这个滑动变阻器呢?

网友:
再画个示意草图,应该更清楚点。

网友:
你说的把DAC0832用做反馈电阻,应该是依靠DAC0832自己的比较电阻,实际上也就是数字电位器。你需要使用DAC0832来代替其他滑动变阻器,实际上是选择合适的数字电位器来代替滑动变阻器,这需要判断数字电位器的阻值范围、抽头多少已决定是否合适来代替你的滑动变阻器(实际上,不建议在实时要求高、精度要求高的地方使用这种方法)。附上DAC的输出电路的示意图,可看出可把其当作数字电位器来用。

网友:
那在实时要求高,精度要求高的情况下应该使用哪种方法比较好呢?

网友:
我也传一张0832构成的程控放大器的图,如果我想把其中的可程控的反馈电阻用在别的使用滑动变阻器的地方,我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Vref作为数字电位器电阻的一端,Iout1作为另一端,接到你需要的地方,电阻值控制参考6楼的图,单片机给0832的不同数字值将改变Vref和Iout1之间的阻值,具体的阻值可按6楼的图进行串并联计算得出。

网友:
那Rfb还用接什么吗?

网友:
按照11楼的方法我仿真了一下,不管怎么改变0832数据端的值,他两端的电压都没有变化,是不是在连接电路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呢?
像Rfb,ILE,XFER等这些口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
原来DAC0832可以做 数字电位器 。
就是不知道贵不贵,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