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83怎么用?

楼主:
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个东东怎么用啊,大家帮一下我吧!

网友:
查查器件手册,这应该是工程师初次接到一个器件最先做的事了

网友:
谢谢soso姐,不过就是因为看不懂才问的:( 我才开始学习,所以。。。 主要不知道S/H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