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20读出的数据

楼主:
ds1820不带B,常温下读出的数据为00H 76H,测量体温是数据为00H 88H,77H转换成10进制后118*0.5=59°度  88H=68度,显然是不对的吧?谁能告诉我是读出数据出错了,还是不会转换的问题。急等

;将温度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出去,波特率2400
;本程序专为AT89C51实验开发板编写.适合12晶振
;本程序经过验证,可以显示温度+/-和两位整数温度和两位小数温度数据
DOT EQU 30H
ZHENGSHU EQU 31H
FLAG1 EQU 38H ;是否检测到DS18B20的标志位
;定义温度数据
DIS_1 EQU 32H ;符号
DIS_2 EQU 33H ;十位
DIS_3 EQU 34H ;个位
DIS_4 EQU 35H ;小数点后第一位
DIS_5 EQU 36H ;小数点后第二位
; ; ; ;P2.2定义DS18B20的数据脚为P2.2端口
ORG 0000H
;以下为主程序进行CPU中断方式设置串口方式
CLR EA ;关闭总中断
MOV SCON,#50H ;设置成串口1方式
MOV TMOD,#20H ;波特率发生器T1工作在模式2上
MOV TH1,#0F3H ;预置初值(按照波特率2400BPS预置初值)
MOV TL1,#0F3H ;预置初值(按照波特率2400BPS预置初值)
SETB TR1 ;启动定时器T1
;以上完成串口2400通讯初始化设置
;-------------------------
;主程序
;-------------------------
MAIN: MOV 60H #00H
MOV 61H #00H
MOV 62H #00H
MOV 63H #00H
MOV 64H #00H
MOV 65H #00H
MOV 66H #00H
MOV 67H #00H
MOV 68H #00H
MOV 69H #00H
LCALL INIT_1820 ;调用复位DS18B20子程序
MAIN1: LCALL GET_TEMPER ;调用读温度子程序
;LCALL FORMULA ; ;通过公式计算,小数点后显示两位
;LCALL BCD ; ;调用16进制转10进制
;LCALL DISPLAY ; ;调用串口显示子程序
LCALL DELAY500 ;延时0.5秒
LCALL DELAY500 ;延时0.5秒
LCALL DELAY500 ;延时0.5秒
LCALL DELAY500 ;延时0.5秒
LCALL DELAY500 ;延时0.5秒
LCALL DELAY500 ;延时0.5秒
LCALL DELAY500 ;延时0.5秒
LCALL DELAY500 ;延时0.5秒
LCALL DELAY500 ;延时0.5秒
LCALL DELAY500 ;延时0.5秒
LCALL DELAY500 ;延时0.5秒
LCALL DELAY500 ;延时0.5秒
LCALL DELAY500 ;延时0.5秒
LCALL DELAY500 ;延时0.5秒
LCALL DELAY500 ;延时0.5秒
LCALL DELAY500 ;延时0.5秒
LCALL DELAY500 ;延时0.5秒
LCALL DELAY500 ;延时0.5秒
AJMP MAIN1 ; ;返回到主程序
;-------------------------
;DS18B20复位初始化程序
;-------------------------
INIT_1820: SETB P2.2 ;置位数据口
NOP
CLR P2.2 ; ;清零数据口
MOV R0,#36 ; ;主机发出延时540微秒的复位低脉冲
LCALL DELAY ; ;调用延时程序
SETB P2.2 ; ;然后拉高数据线
NOP
NOP
MOV R0,#36
TSR2: JNB P2.2,TSR3 ;等待DS18B20回应
DJNZ R0,TSR2
LJMP TSR4 ;延时
TSR3: SETB FLAG1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LJMP TSR5
TSR4: CLR FLAG1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LJMP TSR7
TSR5: MOV R0,#06BH
TSR6: DJNZ R0,TSR6 ;复位成功!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TSR7: SETB P2.2
RET
;-------------------
;读出转换后的温度值
;-------------------
GET_TEMPER: SETB P2.2 ;定时入口
LCALL INIT_1820 ;先复位DS18B20
JB FLAG1,TSS2
RET ;判断DS1820是否存在?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TSS2: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44H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
MOV R0,#50 ;等待AD转换结束,12位的话750微秒.
LCALL DELAY
LCALL INIT_1820 ;准备读温度前先复位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0BEH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
LCALL READ_18200 ;将读出的九个字节数据保存到60H-68H
RET
;----------------------------------
;写DS18B20的子程序(有具体的时序要求)
;----------------------------------
WRITE_1820: MOV R2,#8 ;一共8位数据
CLR C
WR1: CLR P2.2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P2.2,C
MOV R3,#24
DJNZ R3,$
SETB P2.2
NOP
DJNZ R2,WR1
SETB P2.2
RET
;--------------------------------------------------
;读DS18B20的程序,从DS18B20中读出九个字节的数据
;--------------------------------------------------
READ_18200: MOV R4,#9 ;从DS18B20中读出九个字节的数据
MOV R1,#60H ; ;存入60H开始的九个单元
RE00: MOV R2,#8 ; ;8位1个字节
RE01: CLR C
SETB P2.2
NOP
NOP
CLR P2.2
NOP
NOP
NOP
SETB P2.2
MOV R3,#09 ;延时18US
RE10: DJNZ R3,RE10
MOV C,P2.2
MOV R3,#23 ;延时46US
RE20: DJNZ R3,RE20 ;延时46US
RRC A
DJNZ R2,RE01
MOV @R1,A
INC R1
DJNZ R4,RE00
CLR TI
MOV A 60H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MOV A 61H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MOV A 62H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MOV A 63H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MOV A 64H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MOV A 65H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MOV A 66H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MOV A 67H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MOV A 68H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MOV A 69H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MOV A #02H
MOV SBUF A
JNB TI $
RET
;------------------------
;温度计算子程序
;------------------------
;按公式 T实际=(T整数-0.25)+( M每度-M剩余)/ M每度
;计算出实际温度,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分别存于ZHENGSHU单元和DOT单元
;将61H中的低4位移入60H中的高4位,得到温度的整数部分,并存于ZHENGSHU单元
FORMULA: MOV 29H,61H
MOV A,60H
MOV C,48H
RRC A
MOV C,49H
RRC A
MOV C,4AH
RRC A
MOV C,4BH
RRC A
MOV ZHENGSHU,A
;( M每度-M剩余)/ M每度,小数值存于A中
MOV A,67H
SUBB A,66H
MOV B,#64H
MUL AB
MOV R4,B
MOV R5,A
MOV R7,67H
LCALL DIV457
MOV A,R3
;再减去0.25,实际应用中减去25
SUBB A,#19H
MOV DOT,A ;小数部分存于DOT中
MOV A,ZHENGSHU
SUBB A,#00H ;整数部分减去来自小数部分的借位
MOV ZHENGSHU,A
MOV C,4BH
JNC ZHENG ;是否为负数
CPL A
INC A
MOV DIS_1,#2DH ;零度以下时,第一位显示"-"号
MOV ZHENGSHU,A
ZHENG: MOV DIS_1,#2BH ;零度以上时,第一位显示"+"号
RET
;------------------------
;双字节除以单字节子程序
;------------------------
DIV457: CLR C
MOV A,R4
SUBB A,R7
JC DV50
SETB OV ;商溢出
RET
DV50: MOV R6,#8 ;求平均值(R4R5/R7-→R3)
DV51: MOV A,R5
RLC A
MOV R5,A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F0,C
CLR C
SUBB A,R7
ANL C,/F0
JC DV52
MOV R4,A
DV52: CPL C
MOV A,R3
RLC A
MOV R3,A
DJNZ R6,DV51
MOV A,R4 ;四舍五入
ADD A,R4
JC DV53
SUBB A,R7
JC DV54
DV53: INC R3
DV54: CLR OV
RET
;---------------------
;转换成非压缩的BCD码
;---------------------
BCD: MOV A,ZHENGSHU
MOV B,#0AH
DIV AB
ORL A,#00110000B ;转换成ASCII码
MOV DIS_2,A
MOV DIS_3,B
MOV A,DIS_3
ORL A,#00110000B ;转换成ASCII码
MOV DIS_3,A
MOV A,DOT
MOV B,#0AH
DIV AB
ORL A,#00110000B ;转换成ASCII码
MOV DIS_4,A
MOV DIS_5,B
MOV A,DIS_5
ORL A,#00110000B ;转换成ASCII码
MOV DIS_5,A
RET
;----------------------
;串口显示数据子程序
;----------------------
;DISPLAY: CLR TI
MOV A,DIS_1
MOV SBUF,A
JNB TI,$ ;发送给PC,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显示+/-
CLR TI
MOV A,DIS_2
MOV SBUF,A
JNB TI,$ ;发送给PC,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显示整数第一位
CLR TI
MOV A,DIS_3
MOV SBUF,A
JNB TI,$ ;发送给PC,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显示整数第二位
CLR TI
MOV A,#2EH
MOV SBUF,A
JNB TI,$ ;发送给PC,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小数点
CLR TI
MOV A,DIS_4
MOV SBUF,A
JNB TI,$ ;发送给PC,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小数第一位
CLR TI
MOV A,DIS_5
MOV SBUF,A
JNB TI,$ ;发送给PC,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小数第一位
CLR TI
MOV A,#0DH ;换行
MOV SBUF,A
JNB TI,$ ;发送给PC,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显示
CLR TI
MOV A,#0AH ;换行
MOV SBUF,A
JNB TI,$ ;发送给PC,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显示
RET
DISPLAY: CLR TI
MOV A 60H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MOV A 61H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MOV A 62H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MOV A 63H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MOV A 64H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MOV A 65H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MOV A 66H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MOV A 67H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MOV A 68H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MOV A 69H
MOV SBUF A
JNB TI $
CLR TI
MOV A #0FEH
MOV SBUF A
JNB TI $
RET
;----------------------
;延时子程序
;----------------------
;为保证DS18B20的严格I/O时序,需要做较精确的延时
;在DS18B20操作中,用到的延时有15 ΜS,90 ΜS,270 ΜS,540 ΜS
;因这些延时均为15 ΜS的整数倍,因此可编写一个DELAY15(N)函数
DELAY: ;11.05962M晶振
LOOP: MOV R1,#06H
LOOP1: DJNZ R1,LOOP1
DJNZ R0,LOOP
RET
;500毫秒延时子程序,占用R4、R5
DELAY500: MOV R4,#248
DA222: MOV R5,#248
DJNZ R5,$
DJNZ R4,DA222
RET
END

网友:
谢谢大家的参与我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