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短的一段程序,,,求救!!!!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程序错在哪???
stc89c52的单片机   输出pwm
频率为100Hz是完全正常
现在频率为1000hz   就不行了
?????????
高手给研究研究
#include
sbit PWM=P2^0;//PWM输出口
int x;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m,n;
for(m=0;m<1000;m++)
  for(n=0;n }
void main()
{
PWM=1;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GATE,C/T^,M1,M0:0001
EA=1; //开总中断式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while(1)
{
  TR0=0;//关闭定时器
  x=900;
  TR0=1;//启动定时器0
        delay(250);  //输出4秒左右的占空比为90%的方波
  TR0=0;//关闭定时器
  x=500;
  TR0=1;//启动定时器0
        delay(250);  //输出4秒左右的占空比为50%的方波
  TR0=0;
  x=100;
  TR0=1;
        delay(250); //输出4秒左右的占空比为50%的方波
  }
}
void dingshi0() interrupt 1
{
if(PWM==1)
{
  PWM=0;  //翻转
  TH0=(65536-x)/256;
  TL0=(65536-x)%256; //赋低电平时间
}
else
{
  PWM=1;
  TH0=(65536-(1000-x))/256;  //频率为1kHz
  TL0=(65536-(1000-x))%256;  //赋高电平时间
    }
}

网友:
回复 楼主:

unsigned int  m,n;

这个的最大的值好像是255吧,怎么能够到1000呢,应该是long 才行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数据的类型换过来在试验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   unsigned int 好像是6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