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一个微电流控制的开关

楼主:
我有设计,需要大家帮帮忙,设计一个由微电流控制的开关,电流小于20mA,可能更小。希望电路能尽量的简单,另外设计号的请给份电路图以及个元件参数,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三极管试验一下,有温控的电路时类似的。、、、、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电路不要求温控电路,,只要求通过一个微弱的电流 来控制。。。需要一个无触点开关

网友:
固态继电器或者光电耦合器都可以吧!

网友:
继电器不行, 光电耦合 也许可以,知道的可以棒我设计个电路么?

网友:
其实是这样,大家了解接触式高压显示器么?一端与10KV以上的高压线接触,一端特殊接地,然后通过一个电桥整流  ,之后接一个0.1μF电容,电桥正极接一个双向触发二极管DB3,之后分两条路,一条接一个8.2V的稳压二极管和一个220欧的电阻,另一条接4个LED灯,最后全部接到电桥负极。。。这个电路,现在想改成一个 开关,这个开关接的是一个12V的蓄电池和极个LED灯。。
     电路可以去掉部分元件,也可以全部去掉,给出一个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这两个谁也不挨着谁呀?
你的目的就是用12V的电源带动几个LED是吗?要知道发光管的参数才能计算呀??

网友:
10KV的高压点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