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保护电路

楼主:
这是一个485通信电路,D31,D34,我想用普通的二极管1N4148来做保护,达到通信的可靠,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我怎么记得2个都是接地的 是抗浪涌的管子 最好对比相关手册去选用

网友:
用4个普通二极管分别把两根通信线嵌位在VCC和GND之间,在近距离干扰少的场合下是可以通信的。
但如果考虑完全按485的规格,让通信获得最大容限的话,需把两根通信线嵌位在-7V~+12V之间,就一定要用到稳压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