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可以将0-40V电压放大到0-80V的IC器件或电路~~~

楼主:
RT~~~有的话帮忙介绍下,谢了~~~

网友:
那是放大啊 看什么负载

升压不行      就逆变了

网友:
抛块砖头,这样行不?

RL是防空载用的,有负载时可以不要。
D是为了保护三极管不受b-e反压,如能保证“>80V”失电时输入也为零,D可以省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中复合管的作用是?

网友:
用复合管代替运放做误差放大器,80V以上的运放不是难找吗?
另一个意图是:抵消后级射随b-e结的0.7V正偏,正好使得输出=2×输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懂啦~~~谢啦~~~

网友:
又考虑了一哈,那几个电阻可能不太好选,电源电压也得取得再高些才行。
不如重画一个电路,还是用运放好些:

网友:
学玩模电没多久 勉强看懂

网友:
看不懂呀,怎么解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