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烧写问题

楼主:
各位有没有遇到到STC单片机烧写不进的问题啊?我用的是STC12LE5410AD,用他们自带的软件,先点击下载,再上电,但是成功烧写一次后,就再也不行了,换了个新片子,也是一样的结果,哪位大侠能给个解释?谢谢

网友:
232芯片坏了么?我遇到过一次类似问题,是我自制的下载线的232芯片坏了,换过就好了.

网友:
回楼上的:
应该没坏吧,明天去试试

网友:
串口问题,更换串口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