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示波器TFT液晶调试问题(已调试正常)

楼主:
DIY示波器TFT液晶调试问题
使用莫恩的DWF-280液晶屏测试程序,修改了TFT接口定义和初始化程序能够显示了,还有点小问题,显示的字体转了90度,还没找到原因。
(修改液晶初始化设置寄存器后显示正常。)

测试正常程序

网友:
取模有问题,他顺序不同,重新取模就行了

网友:
同志们辛苦啦!!!

网友:
我做液晶的时候也遇到过显示翻转的问题,当时我的液晶是在排线上设定的,有关于现实旋转的设定,参看一下手册,是不是手册上说明显示旋转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murray的提示,仔细看了一下手册里边是有这个设置,修改一下程序再试试

网友:
期待早日成功!!

网友:
终于让大家看到一点希望了,继续努力!期待楼主的进步

网友:
改成横向取模就成了

网友:
等着这个屏大显身手

网友:
相信大家的努力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