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局域网问题

楼主:
最近一个项目要设计这个组建局域网的问题,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弄啊,大侠指点指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伙不用着急,先说说局域网的需求,什么人用,多少用户,承载什么业务,预算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概四五十台电脑,要要监控的那种,是工厂过程监控的。领导要能够看得到整个工厂的运作。。。。

网友:
预算现在还不知道呢,不知道怎么回事。。。要交换机吗,采取什么拓扑结构???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一般都用以太网了。交换机是肯定要的。如果是工业现场就得买工业级别的交换机了。
拓扑结构可以认为是星型结构。领导看到运作,这个是软件问题,也就是网络上承载的业务。
如果要和Internet连接,那就需要购买支持NAT的宽带路由器。如果内部有对Internet开放的服务器就需要配置支持DMZ的状态防火墙了。至于UTM或IPS这样的系统,就看对网络安全的要求以及资金预算了。不过,买这些玩意基本都是在烧钱,最'山寨'的低端产品,单价也是四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