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导通关断问题

楼主:
所用元件:P沟道MOSFET IRF9530,一个二极管1N4001,一个5W20欧的电阻,一个220V变15V的变压器。

控制信号:采用+12V,-12V进行控制。

现在是这样连接的:220经过变压器的初级,变压器的次级接上个1N4001二极管(只让正电压通过),二极管后接上IRF9530的源极 S 端,IRF9530的漏极 D 端接上5W20欧的电阻回到变压器次级的另外一端,IRF9530的栅极 G 接到控制信号端正负12V端口。理论上当给G极一个 -12V的脉冲时,IRF9530导通。但我一上电,G 端一直给的是+12V时,测量电阻两端就有电压通过了。 我又换了小的变压器,次级输出时 6V 和 9V时,IRF9530可以正常控制。

我现在搞不懂:1、为什么在源极加上超过12V的电压时,还没给开通信号, IRF9530就直接通了呢?(元件没有坏掉)。
                         2、怎样才能让MOSFET完全关断?

网友:
咋就不画个图呢?

±12V的参考点在哪里?跟变鸭器次级是啥子关系?

网友:
重新补上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