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ad603问题

楼主:
我的ad603用的时候就很烫啊,不知道为什么,电路也没错啊

网友:

ad603使用时,控制电压一定要在范围内,按照资料严格操作,一不小心就会烧掉的。你说片子很烫,会不会已经烧坏了!

网友:
烧坏了

你那个是一通电就坏了么?我也有过这种情况!我这芯片烧坏了!

网友:
哎呀,那咋办啊 ?这个芯片是不是很难用啊 ?

网友:
真的坏了?可是还有放大功能啊?

网友:
测下电流问题?是不是电压过高了。我用过603一般不会很烫。就算震荡了也不应该汤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