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DXP2004的问题

楼主:
从原理图生成PCB时,出现不匹配参考对象和不匹配目标对象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如果修改原理图后再去更新PCB,这种情况是会有的,因为原有的元件被修改了或新加了初始网络表中没有的元件

网友:
这应该每次修改后都得重新更新一下网络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