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TC1745模数转换器

楼主:
今天有网友要到关于LTC1745模数转换器的资料,我查了一下,虽然没有找到中文的,但这篇英文资料对LTC1745的介绍还是比较全的,在这里分享出来,希望对其他的网友也能有加大的帮助。

LTC1745 - Low Noise,12-Bit, 25Msps ADC

特点
  • Sample Rate: 25Msps
  • 72.5dB SNR and 96dB SFDR (3.2V Range)
  • 71dB SNR and 96dB SFDR (2V Range)
  • No Missing Codes
  • Single 5V Supply
  • Low Power Dissipation: 380mW
  • Selectable Input Ranges: ±1V or ±1.6V
  • 240MHz Full Power Bandwidth S/H
  • Pin Compatible Family
    25 Msps: LTC1746 (14-Bit), LTC1745 (12-Bit)
    50 Msps: LTC1744 (14-Bit), LTC1743 (12-Bit)
    65 Msps: LTC1742 (14-Bit), LTC1741 (12-Bit)
    80 Msps: LTC1748 (14-Bit), LTC1747 (12-Bit)

   Typical Application

  描述The LTC®1745 is a 25Msps, sampling 12-bit A/D converter designed for digitizing high frequency, wide dynamic range signals. Pin selectable input ranges of ±1V and ±1.6V along with a resistor programmable mode allow the LTC1745’s input range to be optimized for a wide variety of applications.
The LTC1745 is perfect for demanding communications applications with AC performance that includes 72.5dB SNR and 91dB spurious free dynamic range. Ultralow jitter of 0.3psRMS allows undersampling with excellent noise performance. DC specs include ±1LSB INL maximum and ±0.75LSB DNL over temperature.
The digital interface is compatible with 5V, 3V and 2V logic systems. The ENC and ENC inputs may be driven differentially from PECL, GTL and other low swing logic families or from single-ended TTL or CMOS. The low noise, high gain ENC and ENC inputs may also be driven by a sinusoidal signal without degrading performance. A separate digital output power supply can be operated from 0.5V to 5V, making it easy to connect directly to low voltage DSPs or FIFOs.
The TSSOP package with a flow-through pinout simplifies the board layout.

封装TSSOP-48

应用
  • Telecommunications
  • Medical Imaging
  • Receivers
  • Cellular Base Stations
  • Spectrum Analysis
  • Imaging Systems

网友:
那我想问一下,看一款AD芯片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补充个Datasheet

大家有关于这款芯片的资料也欢迎补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芯片应用注意事项:
在运用AD芯片时,必须考虑很多问题,但最重要的事如下N点:
1. AD芯片的转换速率,一般以KSPS或MSPS为单位.
2. 满量程电压,现在一般常用的有1V,5V满量程的芯片,还有一些其它规格的,也有部分器件是可变满量程的,通常根据参考电压变化.几十毫伏的时没有的,要想达到满意的分辨率(由于AD芯片积分误差和微分误差以及 偏置误差的影响,最好信号峰值放大到满量程90%以上再送入AD)必须放大信号.
3. 放大器的上升速率要满足信号带宽要求.
4. 电源滤波一定要好.模拟信号电源必须和数字信号电源分开(方式很多, 主要将高频分量隔离就行了),地线同样.
5. 注意模拟信号馈入方式,一般有单端和差分两种,通常差分馈入要在SNR上 优化少许.不过电路复杂一些.
6. 参考电压要比较干净,稳定,准确.可以减少AD转换的误差.
7. 有些高速AD功耗比较大,注意电源能力的考虑.

网友:
好的,谢谢,继续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