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区别

楼主:
这两个电容的符号是什么区别呀,麻烦大侠给小弟讲讲。。。。

网友:
一个有极,一个无极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知道了。。。。。。

网友:
有极性的一般会在电路中标出来+号的,我觉得都是无极性的

网友:
那为何有47和0.1搭配呢??

网友:
电容器和电容

实际的电解电容可以看作是并联有损耗电阻串接电感等寄生参数的叫做“电解电容”的元件。
通常这个串接电感是由引线和缠绕决定的,是当前工艺和材料决定的。在某些电路中可以忽略它们的影响。例如在模拟的音频电路中。但是在频带很宽的系统中,这些分布参量就必须考虑,例如视频信号,以及更多的数字电路里。在高频端这个电感就是不可忽略的。因此就并联那个小容量的电容来“专职”负责这些频率成分的滤波,例如选择具有较小串接电感的瓷片电容,“负责”高端分量的滤波去耦,(而且在PCB布线中也要注意分布电感本质相同的影响,认真考虑小容量电容的位置和线条长度)。

记得在eeworld上有过类似问题的讨论。

注意:这个接法不仅仅在电源滤波中使用,凡是需要高低频率通过的地方,例如级间耦合,都是不错的处理。

附上抄来的一个电解电容的等效电路图,供参考:其中Rleakage 就是漏--损耗电阻;RESR是串接等效电阻,而 LESL 就是串接等效电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