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的操作会影响另一个端口的输出现

楼主:
pic的型号是16F616,如果对RC4进行写操作,则不管RC1端口锁存器之前写入的是1或者是0,此时RC1管脚都会变成输出低电平。程序如下
////////////////////////////////////////////////////////////////////////////////////
# include

void main()
{
//
将端口设为输出

TRISC1=0;
TRISC5=0;
RC1=1; // turn off the output
RC5=1;
while(1)

{

NOP();

}
}
/////////////////////////////////////////////////////////////////////////////////

解决方法:
只要PICmicro的命令,所处理的FILE (暂存器,内存,和I/O的统称),其最终的值和命令处理前的值有关,那么,这种命令便是所谓的读-修改-写命令。因为这类命令的操作,可以再细分为三个小步骤,即是读(READ),修改(MODIFY),接著才是写(WRITE)。
如:ADDWFDECFIORWFXORWFBSFBCF‥‥等等皆是。

在使用这类命令的时候,如果所处理的FILE是I/O, 就必须要特别小心。因为,假设任务电压为5V;而您在PORTB的8支脚,没有串接电阻,分别接了8颗二极管(也许是LED)到地。如果,您在先前下了"BSF PORTB,0"这条命令,使得PORTB第0脚上的LED亮了。当您再运行了”BSF PORTB,1"这条命令后,虽然PORTB第1脚上的LED亮了,但是,PORTB第0脚上的LED却会熄掉。原因是因为,运行”BSF PORTB,1”时,会先将整个PORTB的值往回读,而它读到的PORTB第0脚,却是相当於低电位(被二极管拉为0.7V)。当它再把整个PORTB 的值写出去的时候,PORTB第0脚就被写成低电位,自然灯就熄了。

解决之道是:串电阻,或者不要直接对I/O作读-修改-写命令。
另外还有一类要注意的状况是:如当您将”BSF PORTB,0””BSF PORTB,1”两条命令连在一起,没有空运行时,纵使您没有上一段所述线路设计不良之状况,有时候您也会发现PORTB, 0的高电位也会不见了。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因为也许您这两支脚的外面接了长导线,有相当大的电容、电感性会阻止电位的变化;而且,PIC命令运行是在最后1/4周期时写出,而在第一个1/4周期时读入PORTB,0还来不及升至高电位,便被下一个命令读回去了。

解决之道是:通常在两道命令间插入个NOP
命令就可以了
pic的型号是16F616,如果对RC4进行写操作,则不管RC1端口锁存器之前写入的是1或者是0,此时RC1管脚都会变成输出低电平。程序如下
////////////////////////////////////////////////////////////////////////////////////
# include

void main()
{
//
将端口设为输出

TRISC1=0;
TRISC5=0;
RC1=1; // turn off the output
RC5=1;
while(1)

{

NOP();

}
}
/////////////////////////////////////////////////////////////////////////////////

解决方法:
只要PICmicro的命令,所处理的FILE (暂存器,内存,和I/O的统称),其最终的值和命令处理前的值有关,那么,这种命令便是所谓的读-修改-写命令。因为这类命令的操作,可以再细分为三个小步骤,即是读(READ),修改(MODIFY),接著才是写(WRITE)。
如:ADDWFDECFIORWFXORWFBSFBCF‥‥等等皆是。

在使用这类命令的时候,如果所处理的FILE是I/O, 就必须要特别小心。因为,假设任务电压为5V;而您在PORTB的8支脚,没有串接电阻,分别接了8颗二极管(也许是LED)到地。如果,您在先前下了"BSF PORTB,0"这条命令,使得PORTB第0脚上的LED亮了。当您再运行了”BSF PORTB,1"这条命令后,虽然PORTB第1脚上的LED亮了,但是,PORTB第0脚上的LED却会熄掉。原因是因为,运行”BSF PORTB,1”时,会先将整个PORTB的值往回读,而它读到的PORTB第0脚,却是相当於低电位(被二极管拉为0.7V)。当它再把整个PORTB 的值写出去的时候,PORTB第0脚就被写成低电位,自然灯就熄了。

解决之道是:串电阻,或者不要直接对I/O作读-修改-写命令。
另外还有一类要注意的状况是:如当您将”BSF PORTB,0””BSF PORTB,1”两条命令连在一起,没有空运行时,纵使您没有上一段所述线路设计不良之状况,有时候您也会发现PORTB, 0的高电位也会不见了。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因为也许您这两支脚的外面接了长导线,有相当大的电容、电感性会阻止电位的变化;而且,PIC命令运行是在最后1/4周期时写出,而在第一个1/4周期时读入PORTB,0还来不及升至高电位,便被下一个命令读回去了。

解决之道是:通常在两道命令间插入个NOP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写PORTC|=0X3不就没你说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