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读DS1302的C程序

楼主:
PIC16F877读DS1302的C程序,读取时间后用595驱动的数码管显示

网友:
没有电路图啊啊

网友:
给你一份吧
/***************************************************************************
* 文件名:ds1302.c
* 功  能:时钟芯片DS1302在数码管上显示时间和星期
* 作  者:TXMCU
* 日  期:
* 备  注:
//软件思路:先设置时间和日期为:秒(00),分(28),时(12),日(08),
//月(09),年(08)六位数码观显示时间和日期,默认显示的是时间,
//通过小数点区分时与分、分与秒,按下KEY0键不放,显示切换到日期显示。
//
//开发板连接方法:将JP10 JP11 JP12 JP13这4个跳线帽分别接到ds1302位置
//                                        把JP8的的跳线帽跳到DPY位置上,JP14选择在IO口位置上

****************************************************************************/

#include                                                //包含单片机内部资源预定义
__CONFIG(0x1832);
//芯片配置字,看门狗关,上电延时开,掉电检测关,低压编程关,加密,4M晶体HS振荡

#define i_o       RC4                                             //定义DS1302的数据口
#define sclk      RC3                                               //定义DS1302的时钟口
#define rst       RC2                                             //定义DS1302的复位口

unsigned char time_rx @ 0x30;                                //定义接收寄存器
static volatile bit time_rx7 @ (unsigned)&time_rx*8 + 7;   //接收寄存器的最高位

void port_init();                                              //申明引脚初始化函数
void ds1302_init();                                            //申明DS1302初始化函数
void set_time();                                               //申明设置时间函数
void get_time();                                               //申明读取时间函数
void display();                                                //申明显示函数
void time_write_1(unsigned char time_tx);            //申明写一个字节函数
unsigned char time_read_1();                                  //申明读一个字节函数
void delay();                                                  //申明延时函数

//定义待设置的时间: 秒、 分、 时、 日、月、星期、年、控制字
const char table[] = {0x00, 0x28, 0x12, 0x8, 0x9, 0x06, 0x08, 0x00};

//定义读取时间和日期存放表格
char table1[7];

//定义0-9的显示代码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10] = {0x3f, 0x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7, 0x7f, 0x6f}
                ;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 名    称:main()
* 功    能:主函数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void main()
{
        port_init();                     //调用引脚初始化函数
        ds1302_init();                   //调用DS1302初始化函数
        set_time();                      //调用设置时间函数
        while (1)
        {
                get_time();                 //调用取时间函数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
}

/****************************************************************************
* 名    称:ds1302_init()
* 功    能:DS1302初始化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void ds1302_init()
{
        sclk = 0;                            //拉低时钟信号
        rst = 0;                            //复位DS1302
        rst = 1;                             //使能DS1302
        time_write_1(0x8e);                //发控制命令
        time_write_1(0);                   //允许写DS1302
        rst = 0;                             //复位
}

/****************************************************************************
* 名    称:set_time()
* 功    能:设置时间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出示时间在table[]数组中,时间格式一日期为例:
                        bit7——bit4 bit3——bit0
                          十天                        天
****************************************************************************/
void set_time()
{
        int i;                             //定义循环变量
        rst = 1;                             //使能DS1302
        time_write_1(0xbe);                //时钟多字节写命令
        for (i = 0;i < 8;i++)                   //连续写8个字节数据
        {
                time_write_1(table[i]);        //调用写一个字节函数
        }
        rst = 0;                             //复位
}
/****************************************************************************
* 名    称:set_time1()
* 功    能:设置时间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出示时间在table[]数组中,时间格式一日期为例:
                        bit7——bit4 bit3——bit0
                          十天                        天
****************************************************************************/
void set_time1()
{
        int i;                             //定义循环变量
        rst = 1;                             //使能DS1302
        time_write_1(0xbe);                //时钟多字节写命令
        for (i = 0;i < 7;i++)                   //连续写8个字节数据
        {
                time_write_1(table1[i]);        //调用写一个字节函数
        }
        time_write_1(0x00);
        rst = 0;                             //复位
}
/****************************************************************************
* 名    称:get_time()
* 功    能:读取时间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结果放在全局数组中table1[]
****************************************************************************/
void get_time()
{
        int i;                             //设置循环变量
        rst = 1;                             //使能DS1302
        time_write_1(0xbf);                //发送多字节读取命令
        for (i = 0;i < 7;i++)                   //连续读取7个字节数据
        {
                table1[i] = time_read_1();      //调用读取1个字节数据的函数
        }
        rst = 0;                            //复位DS1302
}

/****************************************************************************
* 名    称:time_write_1()
* 功    能:写一个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unsigned char time_tx 待写数据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void time_write_1(unsigned char time_tx)
{
        int j;                            //设置循环变量
        for (j = 0;j < 8;j++)                  //连续写8bit
        {
                i_o = 0;                        //先设置数据为0
                sclk = 0;                       //时钟信号拉低
                if (time_tx&0x01)              //判断待发送的数据位是0或1
                {
                        i_o = 1;                    //待发送数据位是1
                }
                time_tx = time_tx >> 1;           //待发送的数据右移1位
                sclk = 1;                       //拉高时钟信号
        }
        sclk = 0;                         //写完一个字节,拉低时钟信号
}

/****************************************************************************
* 名    称:time_read_1()
* 功    能:读一个字节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unsigned char time_read_1()
{
        int j;                            //设置循环变量
        TRISC4 = 1;                         //设置数据口方向为输入
        for (j = 0;j < 8;j++)                  //连续读取8bit
        {
                sclk = 0;                      //拉低时钟信号
                time_rx = time_rx >> 1;          //接收寄存器右移1位
                time_rx7 = i_o;                //把接收到的数据放到接收寄存器的最高位
                sclk = 1;                       //拉高时钟信号
        }
        TRISC4 = 0;                        //恢复数据口方向为输出
        sclk = 0;                          //拉低时钟信号
        return (time_rx);                 //返回读取到的数据
}

/****************************************************************************
* 名    称:port_init()
* 功    能:引脚初始化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void port_init()
{
        ADCON1 = 0X07;                       //设置A口为普通I/O口
        TRISB = 0X0F;                                          //设置B口低4位为输入//高四位为输出
        TRISD = 0;                                          //portd 输出
        TRISA = 0;                                          //porta 输出
        PORTA = 0x3f;                                        //先关闭所有显示
        PORTD = 0xff;
        TRISC = 0X00;                                        //rc输出
}

/****************************************************************************
* 名    称:display()
* 功    能:数码管显示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void display()
{
        int i;                         //定义查表变量
        if(RB0==0)                   //判断KEY0是否按下,如果按下的话显示日期,不按下显示时间
          {
            table1[0]=table1[3];
            table1[1]=table1[4];
            table1[2]=table1[6];
         }

        i = table1[0] & 0x0f;                     //求秒的个位
        PORTD = TABLE[i];                                //点亮秒的个位
        PORTA = 0x01;
        delay();                              //延长一段时间,保证亮度

        i = table1[0] & 0xf0;                     //求秒的十位
        i = i >> 4;                               //右移4位
        PORTD = TABLE[i];                      //送D口显示
        PORTA = 0x02;                           //点亮秒的十位
        delay();                              //延长一段时间,保证亮度

        i = table1[1] & 0x0f;                     //求分的个位
        PORTD = TABLE[i] | 0x80;                 //送D口显示,并显示小数点
        PORTA = 0x04;                           //点亮分的个位
        delay();                              //延时一定时间,保证亮度
        i = table1[1] & 0xf0;                     //求分的十位
        i = i >> 4;
        PORTD = TABLE[i];                      //送D口显示
        PORTA = 0x08;                           //点亮分的十位
        delay();                              //延长一段时间,保证亮度

        i = table1[2] & 0x0f;                     //求时的个位
        PORTD = TABLE[i] | 0x80;                 //送D口显示,并加上小数点
        PORTA = 0x10;                           //点亮时的个位
        delay();                              //延时一定时间,保证亮度
        i = table1[2] & 0xf0;                     //求时的十位
        i = i >> 4;
        PORTD = TABLE[i];
        //送D口显示
        PORTA = 0x20;                           //点亮时的十位
        delay();                              //延长一段时间,保证亮度

}

/****************************************************************************
* 名    称:delay()
* 功    能:延时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void delay()                                      //延时程序
{
        int i;                                 //定义整形变量
        for (i = 150;i--;);                             //延时
}

网友:
你自己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