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直流风扇

楼主:
做了个12V风扇驱动, 用一个MOS管,当加在G级电压4V时,风扇就能完全驱动,且达到额定电流,这时我加了12V电压在MOS管的G级,有必要吗,管子的G级电压上限16V,为了单片机安全,我在MOS管前加了一级NPN三级管前置, 这个还需要?

网友A:
VGS越高,FET的导通电阻越小,就越不易发热。不过小电流时本来也热不到哪儿去。
加三极管隔离,FET损坏时单片鸡是安全些了,但谁能保证三极管肯定比FET皮实呢?

网友:
楼上的谢了,本想加个驱动芯片IR2110的,但觉得有点浪费,三极管和FET哪个坏了的破坏性大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GS越高,FET的导通电阻越小,就越不易发热。不过小电流时本来也热不到哪儿去。
加三极管隔离,FET损坏时 ...

大仙,又碰到问题要请教你了,想用pwm控制一个直流48v两线风扇,我也是和楼主这样一个n型mos管控的,前面还用了隔离mos驱动芯片~老板说风扇是感性负载,让用半桥全桥芯片,请问有必要搭桥吗?我的理解是半桥全桥应该主要是用来控制电机可以正反转吧,我这个是单向直流风扇啊~还有一个问题,控制风扇这个pwm波有必要用lc滤波吗?在线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GS越高,FET的导通电阻越小,就越不易发热。不过小电流时本来也热不到哪儿去。
加三极管隔离,FET损坏时 ...

还有我也有楼主图中上面那个拉到12v的二极管~我的理解是mos管断开瞬间给风扇泄流用的回路~但是老板死咬住二极管下面电势比12v低,怎么可能会有电流通过~我都有点怀疑自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仙,又碰到问题要请教你了,想用pwm控制一个直流48v两线风扇,我也是和楼主这样一个n型mos管控的,前面 ...

直流电给直流风扇调速的本质是:接通(驱动)与断开(非驱动)交替进行,用接通率来控制传递给风扇的能量的大小。不是整流,要桥干什么?有续流二极管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我也有楼主图中上面那个拉到12v的二极管~我的理解是mos管断开瞬间给风扇泄流用的回路~但是老板死咬 ...

给你们老板建议去学校回炉一下吧,重点复习下“流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和“电感的反电动势”。

用数学表达也可以:e = -L*di/dt,当瞬间断开,di/dt→0时,e的幅值理论上可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给直流风扇调速的本质是:接通(驱动)与断开(非驱动)交替进行,用接通率来控制传递给风扇的能量的大 ...

感谢感谢!MOS管现在一般内部就带续流二极管吧,你指的是并在风扇两端的二极管吗?MOS管断开瞬间,风扇内部电流方向不变,电流从这个二极管回到12V,这个也算是反向电动势吗?另外,还有一个小白问题,这种直流风扇PWM波需要加一级LC滤波吗??怕对外面有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感谢!MOS管现在一般内部就带续流二极管吧,你指的是并在风扇两端的二极管吗?MOS管断开瞬间,风扇内 ...

被切断电流的瞬间,电感为维持原有电流而产生电动势,若没有续流通路,两端电压就会无限升高 (理想情况下) 造成器件损坏,这就是续流二极管存在的意义。MOSFET自带的寄生二极管此时已被断开无法给电感续流。

至于干扰不知指哪里的,比如给风扇提供电流的电源或因通断交替而产生些电压波动,用容量大一些的电源,或加大电容帮助储能,对抑制电压波动有效。

网友:
栅极加 下拉三极管 可保证栅极电荷的清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切断电流的瞬间,电感为维持原有电流而产生电动势,若没有续流通路,两端电压就会无限升高 (理想情况下 ...

就是PWM本身如果是方波的话,是不是对外界其它信号干扰会比较大?需要滤成正弦波三角波吗??你说加电容是直接加载12V和地之间?还是加在12V和控制信号之间??

网友A:
正因为控制信号是方波,使得FET只有全通或全断两种状态,这样才能高效地传递能量,若改成有渐变过程的正弦波或三角波,FET就要发烫了。
至于电容,先看看电源上有没和PWM同步的纹波,若没什么影响也就不必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因为控制信号是方波,使得FET只有全通或全断两种状态,这样才能高效地传递能量,若改成有渐变过程的正弦 ...

大仙,我说的是过了MOS管的PWM波需要滤成三角或正弦波吗??那我的理解就是在12V和地之间加若干大电容可以储能,抑制电压波动,那这些大电容应该尽量靠近放在MOS输出那里吧??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仙,我说的是过了MOS管的PWM波需要滤成三角或正弦波吗??那我的理解就是在12V和地之间加若干大电容可 ...

你的风扇是直流电机,需要的是直流供电。
通常MOS管的PWM波不需要滤波即可供电给小直流电机,因为电机自身就是相当大的电感。但我怀疑你的风扇是所谓直流无刷电机,为这种电机供电则需要滤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风扇是直流电机,需要的是直流供电。
通常MOS管的PWM波不需要滤波即可供电给小直流电机,因为电机自 ...

好像看到说直流无刷电机不算感性负载??MOS输出需要LC滤波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是怕电机发热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看到说直流无刷电机不算感性负载??MOS输出需要LC滤波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是怕电机发热吗?

“MOS输出需要LC滤波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是怕电机发热吗?”

PWM输出驱动直流电机,电机的损耗确实比直流驱动要大一些。不过,PWM驱动时直流电机通常不是满载工作(用PWM目的就在于降低直流电机功率),非满载工作时的损耗通常比满载工作时要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输出需要LC滤波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因?是怕电机发热吗?”

PWM输出驱动直流电机,电机的损耗确实比 ...

因为看到一般PWM电机驱动芯片输出都会加LC滤波,是什么作用?为什么直流无刷电机就需要滤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看到一般PWM电机驱动芯片输出都会加LC滤波,是什么作用?为什么直流无刷电机就需要滤波??谢谢~

直流无刷电机实际上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直流电机,仅仅是供电为直流而已。
直流无刷电机实际上是靠电子器件如三极管等实现换向的,而普通意义上的直流电机是靠与转子同轴的整流子实现换向的。
既然直流无刷电机是靠三极管这类电子器件实现换向,当然需要用比较平滑的直流为三极管供电,不能用脉冲为三极管供电,所以为直流无刷电机供电需要滤波,哪怕滤波滤得很差,含有比较大的纹波也能够满足为三极管等供电的要求。普通直流电机则本身就是相当大的电感,即使用脉冲电压供电,其中的电流也不是脉冲,而是基本上连续的三角波,可以说是电机的电感自身就起了滤波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流无刷电机实际上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直流电机,仅仅是供电为直流而已。
直流无刷电机实际上是靠电子器件 ...

学习了学习了。。谢谢大神~那这意思就是所有电机其实到最后都经过了滤波成三角波或正弦波,那如果是类似加热丝的负载,如果用PWM控制的话,是否需要滤波?出于减少对外界其它板卡干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