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455的JTAG扫描问题

楼主:
我新开发了一块板子 ,用到了TMS320C6455  JTAG能扫描到,就是进不去,哪位达人蝈蝈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网友:
自己顶了 搞不定

网友:
首先看看有没有时钟

网友:
weizhiheng2009@tom.com
你看看是不是boot模式选择有问题,将boot模式选择成没有boot的配置。

然后检查你的jtag连线正确与否。上下拉电阻配置正确吗?

再就是你的电源,上电次序,dsp的焊接质量。

最不值得怀疑的,但是可能的问题,dsp的开发器问题,有条件,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