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器发烫问题

楼主:
最近搞了个电路,12V供电经LM1117-3。3稳压出3.3V后再供DSP芯片,因为正常全工作电流有90MA,所稳压器很烫
在稳压管前加了个80欧的相当功率的电阻,让稳压器输入电压控制在5V左右,发烫问题得以解决,
但是电阻上的压降和稳压器的输出电流有关,所以当输出电流变化时稳压器的输入电压也在变化,想找个方法让稳压器输入电压不要有太大变化,本想串二极管,但想到串得二极管个数过多,所以暂不考虑,现向各位寻求更好的办法

网友:
输入端嵌个稳压二极 管,我其实不懂。但我看了个图是先用稳压二极 管,滤波,输入端再先用稳压二极 管,并和输出连,输出端除电压输出外,再分个线接二计管正,负端连稳压管的正端,接地。好象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上的上传个图啊,你说的不是太清楚,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封装?
如果散热做得好,应该是不没有问题的。
建议用TO-220封装

网友:
稳压块功耗 P = (12V-3.3V) * 90mA = 783mW,是有些热了。
在线性稳压方式下这点功耗是固定的,串电阻只是把783mW分散而已,总发热量并未减少。
其实,做好散热条件的话,不到0.8W的功耗应该是可以容忍的:贴片器件下的散热铜箔要有足够的面积,直插器件背个散热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烫是肯定的了,但心里没底得是不是能正常的用,就怕时间用长了把管子给费了,我同事的另一个电路用的是7V变压器,整流后8.5V加在LM1117-5.0V上(SOT-23封装),电流80MA,测试了一天,就坏了,当初就知道器件很烫,但以为是正常,压差也不大,能给点建议啊

网友:
(8.5V-5V) * 80mA = 280mW
才这么小的功率怎么也不可能烧芯片,或许是电路振荡了,看万用表是80mA直流,其实是个大幅度波动的负载。

如不放心的话不妨改用DC/DC,电路也很简单,输入范围要宽广得多,几乎不发热。

网友:
:( :L :( :L :( :L :( :L :(

网友:
要顶
必须顶
不得不顶
用尽全力顶
再加上千斤顶
总之把它顶到顶
接着使出葵花宝顶
就算顶到史前也要顶
老子看了会用道德经顶
孔子亲自拜你为师天天顶
秦始皇站在阿房宫上使劲顶
汉高祖挥师杀向东罗马为你顶
吕布抛弃了貂禅而选择了帮你顶
张三丰见了后用太极拳九式全力顶
左冷禅召开武林盟主大会商讨如何顶
西门吹雪从此学会了最强一招剑神一顶
龙剑飞的如来神掌最后一式改为万佛朝顶
陆小凤从此再也不管闲事了而专门来为你顶
四大名捕四面出击看天下还有没有人敢不在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搞了个电路,12V供电经LM1117-3。3稳压出3.3V后再供DSP芯片,因为正常全工作电流有90MA,所稳压器很烫
在稳压管前加了个80欧的相当功率的电阻,让稳压器输入电压控制在5V左右,发烫问题得以解决,
但是电阻上的压 ...

希望你仔细看一下仙猫先生的建议,那是十分中肯的建议,特别是采用DC-DC的建议。
如果固守在线性稳压的思维,即使可能采用某种方式解决了稳压器的发热问题,按照当前的技术水平和必要的设计考虑,也不能算是合理的设计。

网友:
放个散热器就可以啦,

热点没有关系,手摸热了也就50-60°,

网友:
DC/DC的成本不知要增加多少

网友:
其实算好功耗,应该就没有关系的,TO-220 1W ,TO-252 0.5W 我个人用的范围。
如果楼主还是担心,建议用开关电源为,像LM2596-ADJ,电流能到3A.一个LM2596才十来块钱。

网友:
前面先串个电阻,再并个稳压管,5V左右的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级稳压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级稳压行不?

我前面说的就是二级稳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