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电源中SPWM波死区的编写方法

楼主:
大家知道,在逆变桥路中需要给每个半桥中的两个MOS管的G极加上同频反相的两个spwm波,但实际上需要加上一定量的死区,即防止其同时翻转,而是预留一段同时关断的时间,这样有效防止了竞争冒险的状态,从而避免了MOS管过热的现象。以下便是我基于FPGA加这个死区的方法。调节延时数可以方便更改死区的时间,死区过长会影响逆变出来的正弦波波形。

526 Bytes, 下载次数: 163

死区设置(verilog 版)

网友:
死区总是会降低电压利用率引入谐波的。单极性调制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不过只是单相逆变适合一些。

网友:
其实只要死区给的没有那么大的话,就不会对波形有较大的影响,你说的单极性调制加死区为什么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呢?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呀,我不是灌水,但是心币不够呀,谢谢了

网友:
那些驱动芯片都有死区时间的控制。编了程序,怎么可靠?尽瞎扯

网友:
我要下啊,怎么没有币呢!!!???

网友:
多谢楼主啦!真是好东西啊

网友:
下载下来了,可是解压后怎么打不开呢?

网友:
学习下楼主的先进方法~

网友A:
我们组使用软件直接产生spwm波形的,克服死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延时,输出正弦波很标准

网友:
但是延时的时间控制需要很精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什么时候说我用了芯片?你个SB'

网友:
恩,对,用FPGA实现一样的啊,你们是看着标准还是测过失真度?

网友:
a

怎么就一个V文件啊?

网友:
不错的资料,多谢分享啊,呵呵

网友:
我要

想看看  怎么办

网友:
实验室星期天都关门啦。。。感觉时光飞逝额 要准备的好多

网友:
楼主呀,我不是灌水,但是心币不够呀,能便宜点吗

网友:
怎么赚钱比

网友:
谢谢楼主,但我想要找STM32的

网友:
呜呜,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组使用软件直接产生spwm波形的,克服死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延时,输出正弦波很标准

延时加在哪啊?是加在一个完整的正弦波后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