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的各个模块

楼主:
从内部的模块开始到外部的模块。每一个的使用和疑难问题的解答就到这里啦!!!

网友:
flash启动

标号是启动的步骤。。。。

网友:
TMS320F2812是 TI公司新近推出的 2 000家族中的一款 32位定点 DSP ,适于电机控制系统应用。其自身的性能特点如下:
)1 高性能静态 CMOS技术;模块化功能设计 ,最高可达到 150MHz主频;低功耗 ,需要 3. 3V和 1. 8V供电。
)2 高性能 32位定点 CPU;哈佛总线结构;快速中断处理模式; 4M线性程序存储空间; 4M线性数据存储空间;片上存储器包括 128 K×16的 Flash,128 K ×16的 ROM,4 K ×16的 Boot ROM;片外可以扩展高达 1M的存储器。
)3 3个外部中断源 ,外围设备中断可达到 45个。
)4 3个 32位定时计数器; 2个标准 UART的 SCI接口 ,1个串行外围设备接口和 1个 CAN接口。
)5 双事件管理器; PWM通道可高达 16路。
)6 16路 12位 ADC,转换周期可达到 80 ns/12. 5MSPS。
)7 多路通用 I/O口。

这个是总的目录。、、、、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楼主的这篇文章写于2009年,那个时候2812还很流行。

楼上如果是新的项目或者你在学习C2000芯片就不要再搞2812了。

目前2407都已经被TI淘汰,下一个被淘汰的就是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