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的头文件

楼主:
头文件不需要自己定义,一般情况下是这样,但是奇怪的是我们常常不知道那些定义了,先来一起看一看吧!

现在把楼下的所有资源在这里回个总。哪一模块不熟悉欢迎交流。。。。
O(∩_∩)O~

网友:
外部硬件设备仿真器

//
//      TMDX ALPHA RELEASE
//      Intended for product evaluation purposes
//
//###########################################################################
//
// FILE: DSP28_DevEmu.h
//
// TITLE: DSP28 Device Emulation Register Definitions.
//
//###########################################################################
//
//  Ver | dd mmm yyyy | Who  | Description of changes
// =====|=============|======|===============================================
//  0.55| 06 May 2002 | L.H. | EzDSP Alpha Release
//  0.56| 20 May 2002 | L.H. | No change
//  0.57| 27 May 2002 | L.H. | No change
//###########################################################################
#ifndef DSP28_DEV_EMU_H
#define DSP28_DEV_EMU_H
//---------------------------------------------------------------------------
// Device Emulation Register Bit Definitions:
//
// Devic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Bit Definitions
struct DEVICECNF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rsvd1:3;           // 2:0   reserved
   Uint16 VMAPS:1;           // 3     VMAP Status
   Uint16 rsvd2:1;           // 4     reserved
   Uint16 XRSn:1;            // 5     XRSn Signal Status
   Uint16 rsvd3:10;          // 15:6
   Uint16 rsvd4:3;           // 18:6
   Uint16 ENPROT:1;          // 19    Enable/Disable pipeline protection
   Uint16 rsvd5:12;          // 31:20 reserved
};
union DEVICECNF_REG {
   Uint32                all;
   struct DEVICECNF_BITS  bit;
};

// Device ID Register Bit Definitions
struct DEVICEID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PARTID:16;         // 15:0  Part ID
   Uint16 REVID:16;          // 31:16 Revision
};
union DEVICEID_REG {
   Uint32                   all;
   struct DEVICEID_BITS  bit;
};
struct DEV_EMU_REGS {
   union DEVICECNF_REG DEVICECNF;
   union DEVICEID_REG DEVICEID;
   Uint16  PROTSTART;
   Uint16  PROTRANGE;
   Uint16 rsvd[202];
   Uint16 M0RAMDFT;
   Uint16 M1RAMDFT;
   Uint16 L0RAMDFT;
   Uint16 L1RAMDFT;
   Uint16 H0RAMDFT;
};
//---------------------------------------------------------------------------
// Device Emulation Register References & Function Declarations:
//
extern volatile struct DEV_EMU_REGS DevEmuRegs;
#endif  // end of DSP28_DEV_EMU_H definition
//===========================================================================
// No more.
//===========================================================================

网友:
回复 网友A:

DevEmuRegs.M0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M1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L0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L1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H0RAMDFT = 0x0300;

这是在初始化里面你胡时常发现的语句,作用就是对咱们的仿真器进行配置,如果你只有仿真模式就会报错,建议你屏蔽到九可以啦!
方法如下:
/*   DevEmuRegs.M0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M1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L0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L1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H0RAMDFT = 0x0300;*/
这样就行了

网友:
系统初始化

这个是每个程序必须有道的头文件。。。。

网友:
PIE中断
有了这个你就不会知道怎么回事了。。。定义的很周全。。。

网友:
中断向量

一共有45个可以使用的。是全部的中孤单资源!

网友:
这个很重要

还不知道叫什么好呢。。关于全局的。

网友:
到了默认在中断服务程序了。。。。

网友:
现在开始我们的外设模块了。从串口开始吧。。。。

网友:
还有不得不说的定时器。。。。

网友:
GPIO口,可以复用的,既可以作为联系信号 ,也可以作为通用的数字接口。。。。

网友:
看看外围的空间是怎么利用的吧!

网友:
强大的时间管理器。。。。。。EV模块

网友:
增强的控制局域网模块。。。。。。。。

网友:
不赌不说的模数转换器,可是12位精度的哦~~~~~~~~~

网友:
回复了还要扣分,哎,哈哈

网友:
建议楼主用文档的新式对每个文件进行分析和说明
这样的话一定会大火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样的话我也想过只是太占版面了。。。。。

网友:
呵呵,最近在学DSP

网友:
回复 网友C:

欢迎加入我们的活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很高兴你有所收获。。。。。。

网友:
好贴

希望楼主能把SARM.CMD和flash.cmd发上来哈~~

网友:
这个,我就下了第一个,后面是补充么?

网友:
不错,就需要这样的讲解

网友:
一个一个下太慢了,给整到一块就好了

网友:
怎么使用啊,真的不清楚有这么多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生活在于创造机会,把握机会!

网友:

好东西,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