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学习记录

楼主:
最近两天把伟大的q格式搞定了,来分享一下!

定点处理器对浮点数的处理:
1>      定义变量为浮点型(float,double),用C语言抹平定点处理器和浮点处理器的区别,但是程序的代码庞大,运算速度也慢。
2>      放大若干倍表示小数。比如要表示精度为0.01的变量,放大100倍去运算,运算完成后再转化。但是这个做法比较僵硬,如要将上面的变量重新定义成0.001精度,又需要放大1000倍,且要重新编写整个程序,考虑溢出等问题。
3>      定标法:Q格式:通过假定小数点位于哪一位的右侧,从而确定小数的精度。
Q0:小数点在第0位的后面,即我们一般采用的方法
Q15 小数点在第15位的后面,0~14位都是小数位。
转化公式:Q=(int)(F×pow(2,q))
           F=(float)(Q×pow(2,-q))
   Q格式的运算
1>      定点加减法:须转换成相同的Q格式才能加减
2>      定点乘法:不同Q格式的数据相乘,相当于Q值相加
3>      定点除法:不同Q格式的数据相除,相当于Q值相减
4>      定点左移:左移相当于Q值增加
5>      定点右移:右移相当于Q减少
   Q格式的应用格式
实际应用中,浮点运算大都时候都是既有整数部分,也有小数部分的。所以要选择一个适当的定标格式才能更好的处理运算。一般用如下两种方法:
1>      使用时使用适中的定标,既可以表示一定的整数复位也可以表示小数复位,如对于2812的32位系统,使用Q15格式,可表示-65536.0~65535.999969482区间内的数据。
2>      全部采用小数,这样因为小数之间相乘永远是小数,永远不会溢出。取一个极限最大值(最好使用2的n次幂),转换成x/Max的小数(如果Max是取的2的n次幂,就可以使用移位代替除法)。
5.   Ti的qmath.lib库说明:
见TI的文档C28x IQMath Library (SPRC087a).zip的详细说明。
TI公司给出了一个Q格式的数学库qmath.lib
注意Q格式函数使用的时序和空间要求,尽量避重就轻。

来看个具体的例子吧
#define maxf 120;     //整数默认的是Q0;
f=50.01                    //想表示的频率
unsigned int f;
f=((unsigned long )5001<<15)/(maxf*100)     //先移位扩大100倍,转换格式之后移位15位后结果就是想要的
可以得到f=13656

网友:
DSP2812的启动过程

a)程序硬件复位或者软件复位
         b)判断mp/mc是否为0,微计算机模式(为1,当为微处理器模式时,2812内部的bootrom被禁止,通过zone7从外部调引导程序启动。这个比较适合flash引导的启动。)
         c)为0则从boot rom启动,否则从外部启动(0x3F FC00)
         d)到boot rom的0x3F FC00处取出复位向量,跳到boot函数:2812有一块flash地址从0x3F F000-0x3F FFFF在出厂时ti已经固化好了引导程序initboot:Iniboot函数判断几个GPIO引脚来判断使用哪一种引导模式,比如flash boot模式,检测SPICLKA,SCITXA,GPIO34的电平,当都为高电平时表明是片内flash boot模式,那么initboot执行完后跳转到0x3F 7FF6处,这个时候指令占据两个字节,刚好在代码模块之前。一定是是跳转指令才行。。。)
         e)采集io管脚状态,确定启动模式。2812提供几种启动模式:
                SCITXDA(GPIOF4) MDXA(GPIOF12) SPISTEA(GPIOF3) SPICLK(GPIOF2)
                          1                         x                         x                           x      FLASH启动
                          0                        1                          x                           x      SPI启动
                          0                        0                          1                          1       SCI启动
                          0                        0                          0                          0       PARALLEL启动
         f)根据io状态选择boot方式
         g)如果是flash,程序退出boot函数,跳转到0x3F 7FF6(codestart)
         h)取出跳转指令,跳转到自己的指定地址或者C初始化的入口_C_INT00(0x3F6000)处(DSP281x_CodeStartBranch.asm中)
         i)在C初始化的入口_C_INT00对一些变量,堆栈和寄存器进行必要的设置,该函数在c的库函数内(RTS Library)
         j)进入main函数(0x3F658E,这个地址不是固定的。但是在flash里面。)
注:根据TI中文手册总结如上。。。。。

3F8238
_c_int00:  这个地址是我一次程序运行观测到的。这个地址会随时的变化,但是总在3F8000到3FA 000 之间,也就是在H0  SRAM中间。

具体的可以参照TMS320F2812的存储器的空间。。

网友:
CMD文件的编写

首先简要介绍:

链接命令文件(.cmd文件)通过段定位控制命令,分配程序代码和数据运行存储空间。

链接命令文件有两个重要的指令:MEMORYSECTIONS

1)、MEMORY

指出目标系统中物理上存在的存储空间的范围,即可供程序使用的存储空间范围。在默认状态下,PAGE0代表程序空间,PAGE1代表数据空间。

2)、SECTIONS

1)、描述输入段如何组合成输出段。

2)、定义可执行程序的输出段。

3)、指出输出段存放在存储空间中的位置。

4)、允许重命名输出段。

    .cmd文件编写的目的 确定程序和数椐的装载运行空间,校验数据和程序代码的长度,定义输入/输出文件,安排系统中可用的存储器,程序段、数据段、堆栈以及复位向量和中断向量的地址空间。

链接命令文件通过段定位控制命令,分配程序代码空间、数据代码空间、程序运行空间、堆栈空间。

u
.CMD
文件命令格式

Ø
MEMORY
定义目标板物理存储空间分配,默认状态下,PAGE0为程序空间, PAGE1为数据空间。

Ø
SECTIONS
定义程序连接过程中各个输入段与输出段之间的关系,并给出输出段地址。① 给出输入段组合成输出段的方式; 定义可执行程序的输出段; 指出输出段存放在存储空间中的位置④ 允许重命名输出段。

下面分析一个简单的,helloword 经典的CMD

/*************************************************
                file name hello.cmd
                map for new eZDSP 2812

Lori Heustess
DCS Product Applications      30 July 2001

M0/M1 Generic Linker Command File

For C28x K1 this file assumes M0M1MAP = 1
**************************************************/

MEMORY
{
PAGE 0 : PROG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023fff
         RESET     : origin = 0x0, length = 0x3f  /*程序段,定义了起始地址和段的长度*/

PAGE 1 :
         DATA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1fff
}

SECTIONS
{
        .reset   : load = RESET, PAGE = 0
        .text    : load = PROG, PAGE = 0
        .cinit   : load = PROG, PAGE = 0
        .vectors  : load = PROG, PAGE = 0
        .stack   : load = DATA, PAGE = 1
        .data    : load = DATA, PAGE = 1
        .ebss    : load = DATA, PAGE = 1
        .bss     : load = DATA, PAGE = 1
        .econst  : load = DATA, PAGE = 1
        .const  : load = DATA, PAGE = 1
        .cio  : load = DATA, PAGE = 1
}

说明:
   .text:           ;程序代码在第0页
  reset    ;复位在第0页
    .cinit:           ;初始化变量在第0页
    .pinit:          ;初始化参数在第0页
.vectors  :一些向量在第0页
    .bss:           ;非初始化变量在第1页
    .ebss          ;初始化变量在第一页。

    .const:       ;常数在第1页
    .
     .sysmem:   ;系统的东东,初始化一些东西,硬件的。
    .cio:          ;C语言I/O调用在第1页
    .stack:       ;堆栈在第1页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师你好,我现在用的是2812,对于MP/MC你能不能给我讲解一下啊,我现在的板子在MC模式下能运行,但在MP模式下不能运行,困扰我了好久,希望大师给我讲解下,为什么,谢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学习,谢谢诶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受教了,最近也学着2812,觉得看视频学习的速度太慢了,看代码分析,然后再根据代码去查手册,这样学习快点,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