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电器

楼主(2009-08-24):
求助:继电器
有32路输出,每一路都能用继电器切换到8路输入的的任一路。
按这样算的话要32*8个继电器
有什么方法能减少继电器么?
或是其他的方法(在线等)
继电器
在线

网友A:
用个MCU或CPLD或FPGA,让32路信号在内部切换之后再输出,就行了。
反正继电器切换动作快不到哪儿去,用串转并的办法,最少只需要3根输出线。
当然,继电器还是8个。

楼主:
32路切过来我是要测电压的

网友A:
那就用模拟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