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中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
我的原理图画好后,创建网络表时,提示有错误,
当返回原理图是,图上的元件消失了,只剩下连线,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嘿嘿

嘿嘿,不知道你是问题解决没有,这里有一个连接,你可以去看看:http://hi.baidu.com/nuaabus/blog ... e727266a60fb36.html
要是再不行,你在网上搜狗一下就可以啦,呵呵……

网友:
是不是你那边设置的问题啊,不然怎么会没啊,经常这样吗??

网友:
不是很清楚啦。。。。
可能是盗版的。。。
我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要花晚一步,保存一部就没事啦。。。

网友:
我是经常手动保存,所以还没碰到过你的情况。呵呵。养成良好的习惯,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