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测温晶闸管调压不稳的问题

楼主:
用热电偶测温,经单片机pid调节,触发固态继电器实现线性升温
但当电网电压变化时,升温曲线不稳定,很不线性
原因到底出在哪里呢,高次谐波?继电器?pid参数?还是其它因素,希望大家各抒己见,十分希望能得到各位的帮助,谢谢!

网友:
热电偶动作正常吗?安装的正确吗?与被测温部件密贴吗?
电网的电压波动范围是多少?
从你的表述来看系统的热惯性大,如果热电偶确实密贴且动作正常的话。PID就需要认真分析了。
另外表述问题时应当把测试数据反映出来,问题太笼统让别人无从下手。

网友:
quanzx

您好 看来是遇到专家啦!
我设计的是试验用小型电阻炉 我感觉您说的很有道理
因为热电偶是暴露在炉体内的空气中 与炉壁不接触有一定距离
当电压波动时由于热惯性 测温电偶与炉丝温度有偏差造成误操作
行业中还有种接法是将热电偶贴在炉壁上 我也感觉很科学 您说的“紧贴”是这个意思么  真的很重要么?
附件中红颜色的便是“温度信号线”,黑颜色为“差热信号线”
可以看出“温度信号线”很不线性 我用万用表测过市电 波动178-220V左右
最令我头痛的是当升温不线性即炉体内有温度波动时 “差热信号线”也会产生失真(其中最后的大峰为正常反应)
所以怎样才能在市电波动时让炉体内线性升温呢 我怎么也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还请高人指点迷津 我先谢过啦!!!

网友:
quanzx

您好 看来是遇到专家啦!
我设计的是试验用小型电阻炉 我感觉您说的很有道理
因为热电偶是暴露在炉体内的空气中 与炉壁不接触有一段距离

网友:
看来您的系统有两种选择1.热电偶的读数应该乘以系数(加温元件升温时的空气温升曲线)2.如有可能还是把热电偶压紧在炉壁上好

网友: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现场实际检测交流电源的污染程度。我曾经遇到过72KW 三相可控硅充电机的半桥的三个可控硅在一个周期里被击穿的故障。分析故障原因时百思不得其解,检修时发现冷却水套有水垢,但不是主要原因,用示波器在现场实际监测时发现电源的三相都有尖峰脉冲,P-P值在800V以上,而当时的触发电路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
不知道您的装置里有否保护措施,不要把电源的污染忽略了。实际上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在你的电阻炉电路里加一个平波电抗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