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局部声明必须放在主函数最前面

楼主:
今天写了个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
initial();//初始化函数;
.....
初始化函数与变量i 没有什么关联.为什么两个语句换个位置就出错了呢.说i没有定义.求达人为小弟把这些基础的东西弄清楚,谢谢了!

网友:
很欣赏楼主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不过很遗憾,我也不知道。也可能是我“逆来顺爱”惯了,很多时候,我也不问那么多为什么的,服从就是了,就象国家制定的法律一样,总不可能逐条去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它就是这样,它就是那样。
嘿嘿,以上是我自家的歪理啊,随便说说罢了,楼主可不要听信。请后面的高人继续解答。

网友:
这是一种默认的规定,所用到的局部变量必须在函数体的最前面,就像如果在一个大程序中,几个子程序所用到的外部变量必须在子程序的前面定义一样!

网友:
是的。这是C规定的!!就要那样的写!!  但是在C++中变量的定义就可以在任意的位置了。

附了一本书!!!我觉的还可以!!!可以看哈!!!

网友:
不好意思。先前没附上来。

网友:
不知道怎么的就是附不上去啊!!

More Effective C++(WQ版).doc

网友:
终于附上去了!!!但是不是我先想附的!!!
可能是太大了!!
附u上去吧!!!

网友:
哦,可以压缩啊,分块压缩上来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准确说,是放在复合语句(一对花括号中内容)的最前面。
如:
for (...)
{
  int x;
}
这样也是允许的。

C的话是这样,如果编译器支持C++就可以不放在最前面了。

网友:
我和一楼一样!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这个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解决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你把函数写在主函数的外面就可以不用声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