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程序烧写问题,搞不定,郁闷死了!高手来看看啊!!

楼主:
原理图如图所示,程序好不容易烧进去一次,就再也无法烧写了,用的是stc网站下的4.8版本软件,先点下载,再给单片机上电,真是搞不懂,这么简单的事情,却搞不定,郁闷死了!高手来看看啊!!
C1-C4是104,R1是103,C5C6是33p,晶振为11.0592,我在怀疑是不是max232坏了,换了一块还是那样,单片机也换了个,就是死活烧不进去,救命啊!!/(ㄒoㄒ)/~~
附上stc的手册,STC12LE5410AD,232的电压为5V,单片机是3.3v,求高手指点!!!

stc手册

网友:
1.你下载方式不对吧。应该是带电点下载,程序提示以后断电然后再上电
2.建议你还是采用最常规的复位电路。你的复位电路改下。。

网友:
方法没错,这事我遇到过,换232就好了,再不好,换个串口试试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明天去试试

网友:
该单片机内部已有复位电路,因此把外部复位电路去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