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情况下while(P3=0xff)语句里面的的赋值符号是可行的

楼主:
今天写了一个按键程序,虽然不能仿真.但是keil 居然能运行.求大家解答一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9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uint key;
P2=0x00;
P3=0xff;
while(1)
{
  while(P3==0xff);
  delay(5);
while(P3=0xff);//就是这句,keil居然没有报错,希望大家解答一下.改成while(P3==0xff)就可以仿真了;

  key=P3;
  switch(key)
  {
   case 0xfe: P2=tab[1];break;
   case 0xfd: P2=tab[2];break;
   case 0xfb: P2=tab[3];break;
   case 0xf7: P2=tab[4];break;
   case 0xef: P2=tab[5];break;
   case 0xdf: P2=tab[6];break;
   case 0xbf: P2=tab[7];break;
   case 0x7f: P2=tab[8];break;
  }
}
}

"ex17" - 0 Error(s), 2 Warning(s).

网友:
等待之后再次判断

网友:
语法上没有错误就不报错了,软件并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但应该会警告的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