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mc145162 和mc1648的问题

楼主:
请问mc145162和mc1648怎么连接外部电路 通过单片机控制产生能从20m-50mhz步进为50khz的正弦信号 哎呀 急死我了:Q :Q :Q 请用过这两个芯片的大大加我qq:408803719

网友:
回复 楼主:

接触一个芯片第一次,要学会看数据手册: 122897_MOTOROLA_MC1648.pdf (252.29 KB, 下载次数: 94) 164890_MOTOROLA_MC145162.pdf (161.1 KB, 下载次数: 66) 没有接触过这两款芯片,希望用过的朋友帮忙

网友:
外部电路可以用ULN2008作为驱动,网上很多的!还有专用芯片

网友:
看得有点迷糊,能详细说明一下你干什么用,然后你做了哪些工作,实现了什么功能,哪些功能没有实现,那些需要大家帮你解决的

网友:
压控LC振荡器 这是2003年电赛的一个题目

网友:
找到一个MC1648的应用电路,请参考

网友:
这两款芯片比赛中重用到的,多多了解下

网友:
没有用过,可以参考一下附件,用mc145162做的振荡器

网友:
没钱了

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

网友:
没钱了

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没钱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
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

网友:
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

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

网友:
如何更快获得芯币

网友:
mc1648与mc145152在作为发射机时的应用

mc1648与mc145152组成的锁相环电路,产生稳定频率的载波信号用来调制音频信号进而将音频信号发射出去。 在此过程中,查看资料时发现:音频信号和mc145152的输出信号都作为mc1468的输入信号,其中音频信号是通过mc1648进行调制,而mc145152的输出信号用来控制mc1648产生精确的频率。 但是,mc1648接外围电路后只有一个输入端子,那应该怎么办?还是我的理解有错误。。。。。望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