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
MCU:MSP430F169
通讯方式:串口异步通讯
响应方式:中断 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ascii码字符
中断部分代码: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while (!(IFG1 & UTXIFG0));
  controldata=RXBUF0;
  TI=1;
  Flag_Communication=1;
   }

主函数对中断的响应:
if(Flag_Communication)
   {
         while(tr)
     {
         switch(controldata)
       {
         case 'a' :    TXBUF0='r' ;   break; //反馈一个r
         case 'b' :   Receive_Data();break;
       }
     }
   }

/***********Receive_Data()子函数*************/
void Receive_Data()
{char i;
unsigned char d[2];
unsigned char tempd[2];
  while(TI==0);
    TI=0;
    for(i=0;i<2;i++)
       {
         tempd=RXBUF0;
        d=tempd-48;
       }
}
问题:
上位机发送a,反馈r。
发送b12,数组m[0]=1,m[1]也=1.这是为什么?第二个数据“2”为什么接收不到?

应用目的:本来想发送20个数据给下位机的,现在连2个都不能实现

网友:
不懂MSP430,但

既然RXBUF0是在中断里被读掉的,那Receive_Data() 怎么还读得到RXBUF0呢?
另:Flag_Communication 在中断里被置1,那什么时候能清0?

网友:
case 'c' :
Flag_Communication=0;
break;
加上这个就跳出来了
按照程序的执行顺序,当发b后,进入Receive_Data()函数,这时的RXBUF0再有数据,就会保存给d[2]。这个函数执行完了break之后就可以接收新的数据到controldat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