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急,单片机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
问题在单片机版发帖了,因为很着急,故在这里再发一贴。版主见谅啊 MCU:MSP430F169 通讯方式:串口异步通讯 响应方式:中断 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ascii码字符 /********中断部分代码:*********/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while (!(IFG1 & UTXIFG0)); controldata=RXBUF0; TI=1; Flag_Communication=1; } /********主函数对中断的响应:*******/ if(Flag_Communication) { while(tr) { switch(controldata) { case 'a' : TXBUF0='r' ; break; //反馈一个r case 'b' : Receive_Data();break; } } } /***********Receive_Data()子函数*************/ void Receive_Data() {char i; unsigned char d[2]; unsigned char tempd[2]; while(TI==0); TI=0; for(i=0;i<2;i++) { tempd=RXBUF0; d=tempd-48; } } 问题: 上位机发送a,反馈r。 发送b12,数组d[0]=1,d[1]也=1.这是为什么?第二个数据“2”为什么接收不到? 应用目的:本来想发送20个数据给下位机的,现在连2个都不能实现 [ 本帖最后由 linjingui 于 2009-8-27 11:38 编辑 ]

网友:
for(i=0;i<2;i++) { tempd=RXBUF0; d=tempd-48; } 修改原帖,怎么保存不了啊 再跟帖吧。如上

网友:
什么破论坛啊,为什么数组的中括号没法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试试 [a,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试试 [a,b]

试什么都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第一个贴不是已经显示出来了么?你要显示什么啊?

网友C:
接收程序似乎不对,这样改一下试试,好久不用51了,有些标志位什么都忘了,你再看一下你其它部分的程序。void Receive_Data()
{char i;
unsigned char d[2];
unsigned char tempd[2];
for(i=0;i<2;i++)
{
while(TI==0);
TI=0;
tempd[2]=RXBUF0;
d[2]=tempd[2]-48;
}
}

[ 本帖最后由 thtlj 于 2009-8-27 14:41 编辑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收程序似乎不对,这样改一下试试,好久不用51了,有些标志位什么都忘了,你再看一下你其它部分的程序。void Receive_Data()
{char i;
unsigned char d[2];
unsigned char tempd[2];
for(i=0;i

这么改,我的for循环有什么用?

网友:
接收部分怎么会是
while(TI==0);
    TI=0;
不是while(RI==0);
RI=0;
吗?顺便问一下for循环里的d=tempd-48;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收部分怎么会是
while(TI==0);
    TI=0;
不是while(RI==0);
RI=0;
吗?顺便问一下for循环里的d=tempd-48;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我抱怨论坛的原因
我的程序里,d和tempd后面都是有中括号的。
上位机发送的是ascii码,下位机要转化成0~9的数字。故要减去4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我抱怨论坛的原因
我的程序里,d和tempd后面都是有中括号的。
上位机发送的是ascii码,下位机要转化成0~9的数字。故要减去48。

方法已经告知,请修改下。

如何上传程序代码: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8401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