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GC自动增益控制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图对不对)

楼主:
实现:AGC自动增益控制

这个图是不是对呢?该如何修改呢?

请大家帮忙~~

网友:
路过

期待厉害的高手的见解

网友:
lz是在论坛上下的资料的吧。2N3906上面貌似得接电源,其他的还不清楚。

网友:
不打算直接给出结论,只是提出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信号间的相位问题:
根据IC的资料:GPOS(Pin 1)作为增益控制输入,其控制趋势为:Gain Control Input  High (Positive Voltage Increases Gain),例如:当只使用GPOS实施控制时:If the gain is to be controlled by some circuits providing a positive-only, ground-referenced output, the gain control low (GNEG) pin should be biased to a fixed offset of 500 mV (就像你给出的电路设计)to set the gain to −10 dB when gain control high (GPOS) is at zero, and to 30 dB when at 1.00 V. 以上说明,当GPOS电压越高(正)电路增益越高。
请注意你的幅度检测部分(三极管部分)的E-C之间是同相位的。判断时要注意主信号的哪个半周(+、-)是用来进行控制的。

第二个问题是注意(主)信号通路的电平 AGC延时--起控点问题

检测部分要有足够输入后才能迫使三极管部分进入非线性区,从而形成输出(C)的直流电压变化,这是GPOS本身要求的,通常情况下也是AGC电路中所必须的--就是有一个起控点(过去好像用AGC延时这个名词)的技术问题。因为不了解你的信号强度,难以继续讨论,原谅。
附上电路资料,仅供朋友们参考。

网友:
这电路有问题!三极管加电源不对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期待厉害的高手的见解